楼主(2023-11-29):
刚接触PLC大约半年还在学习中,目前公司想做一些简单的三轴控制和一些与上位机232通讯交互,上位机给指令到PLC解析和工作,我们目前用的是公司自己的PLC 邦纳的,但是发现从软件编程到实际应用 这款PLC 并不是很理想,想做一些简单的测试,滑台运动,和产品抓取,精确定位读取编码器值之类的 是选用三菱的还是选用西门子的使用方便一些,对于初学者来说,三菱和西门子,哪一款会操作更便捷一些·

网友A:
三菱fx5u fx3u可以满足了
当然西门子smart也可以
上位机组态软件都是支持的

网友B:
对于初学者来说,三菱和西门子,哪一款会操作更便捷一些·

有一种说法是三菱的编程方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具体看你自己,可以两个软件都装上,试试看

网友C:
三菱的入门超级快 对新手比较友好!

网友D:
千万别用三菱,他的软件是1990年的。

不差钱可以试试西门子1200

再不济弄个汇川的easy 最低端的EASY302,232+485+4轴脉冲。

千万别用三菱,软件垃圾得无以伦比。

网友D:
PS:补充一下

不建议使用smart 子程序限制非常多。

推荐要么1200,要么汇川easy,编程灵活很多

结构体,数组,ST那些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三菱,他的软件是1990年的。

不差钱可以试试西门子1200

再不济弄个汇川的easy 最低端的EASY302,232+485+4轴脉冲。

千万别用三菱,软件垃圾得无以伦比。

别说的这么绝对,不要误导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三菱,他的软件是1990年的。

不差钱可以试试西门子1200

再不济弄个汇川的easy 最低端的EASY302,232+485+4轴脉冲。

千万别用三菱,软件垃圾得无以伦比。

正准备买三菱的5U  ```

网友E:
必须三菱,西门子的装个软件都费劲。。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自己去看看WORKS3到底是不是1990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三菱,他的软件是1990年的。
不差钱可以试试西门子1200
再不济弄个汇川的easy 最低端的EASY302,232+485+4轴脉冲。
千万别用三菱,软件垃圾得无以伦比。
正准备买三菱的5U ```
建议弄个1200,加个差不太多,软件易用性差很多。

网友A:
人家三菱也没有倒闭。都有自己的市场和客户。每种产品都有优缺点。

网友G:
既然是新手。两种都试一下总归是没啥坏处的。三菱的适应中国人思维非常友好,但是在某些情况还是西门子的比较好用

网友A:
新手 自己能下载好西门子博途软件,安装成功,连接电脑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不乐观的说,估计30%的初学者做不到。

网友H:
用欧姆龙NX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欧姆龙教程太少了,学起来是真得费劲啊

网友J:
西门子smart软件也是美系风格,简洁直观,甚至更友好,此处不考虑博图软件,三菱软件也有类似的特点,编程其实都差不多都是61131-3的标准,看你在哪工作了,长三角珠三角,偏南方一点三菱比较吃香,偏北一点西门子用的多,此处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K:
有什么好比的,DNA就不同,想使用就看你要的功能它有没有,最后就是谈价格

网友L:
按照区域选择是比较靠谱的做法,你可以去求职网站上看看招聘信息附近的要求是三菱多还是西门子多,一般在珠三角偏三菱一点

网友M:
三菱的运动控制简单,西门子的通讯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有什么好比的,DNA就不同,想使用就看你要的功能它有没有,最后就是谈价格

同意这点,看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编程习惯,风格这个,越靠近IEC-61131-3标准软件 越好用。

~~~~~~~~~~~~~~~~~~~~~~~~~~~~~~~~~~~~~~~~~~~~~~
小型机PLC来说,汇川EASY基本上可以秒杀众多品牌。

RS232.RS485,LAN(EtherNET/IP,MOUDBUS_TCP),EtherCAT,反正常规的工业通讯都有,都可以安排。

CPU自带8DI+8DO,扩展的卡片式的。

PS:程序容量也是“全都要”。它只是小型机。

~~~~~~~~~~~~~~~~~~~~~

像楼主所属,现在和上位机用RS232通讯,+3轴定位,滑台测试,编码器读取等,

最便宜的EASY301就可以干。4轴+RS232+RS485+8DI+8DO,几百块。

想用用以太网+EtherCAT总线轴,换EASY521,价格贵1.5K不知道含税能不能买到。

还有编程软件,你用了就知道比三菱那个GX易用多少了。

要功能有功能,要价格有价格,要易用性有易用性。

说这么多,你可以先把软件都装上试试。~

网友N:
没觉得三菱Works3和Works2软件很垃圾啊!三菱和西门子都还好了。

网友O:
三菱和西门子各有各的优点,而且都很稳定。如果控制简单,小型PLC都能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