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0.5平方的线带1.1KW的三相水泵会不堪负荷发热烧毁?(20231130)

楼主(2023-11-29):
0.5平方至少能带4A的电流吧

网友A:
你算没算电线多长,几米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算没算电线多长,几米可以!
还有你买的电缆品牌也可能有影响,还有走线方式等等都会有偏差的

网友C:
如果是国标0.5的线带额定电流2.6安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你的线实际是多大?电流实际又是多大?
看这个铭牌感觉不靠谱,3相220才1.78A ???

网友D:
用的非国标线吧,看着线粗,其实只是脱皮厚点,铜线很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2.6A才是220V的电流,做铭牌的写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米左右,这个水泵是机床的切削泵,有没有可能是水泵频繁启动瞬间电流大,所以导致线缆烧毁?

网友E:
1.1KW,0.5平的线?太会算计了
1.5KW,2.5平是不是太奢华了(5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KW,0.5平的线?太会算计了
1.5KW,2.5平是不是太奢华了(50m)
只有四五米长,那你说多少平方的线合适?0.5平方线的电流理论上带得动1.1千瓦的电机啊。

网友F:
按口诀“十下五”计算,0.5平方只能通过2.5A的电流,满打满算,国标的线给你最大的不超过4A,你用在1.1kW频繁启动的电动机上,不发热就难了。
何况不知道你用的线截面积是否达到标准。
一般来说,0.5kW以上的电动机电源线不应小于0.75平方的线(主要考虑电线的强度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KW,0.5平的线?太会算计了
1.5KW,2.5平是不是太奢华了(50m)
只有四五米长,那你说多少平方的线合适?0.5平方线的电流理论上带得动1.1千瓦的电机啊。
你家里装个灯也不会用0.5的吧

网友G:
这个用要1平方的线保险点,现在线材市场太混乱了!

网友H:
怎么看插座0.75的都不到, 写10A?

楼主:
回复 网友F:
1.6-2.5的电动机保护器也会经常误跳,必须要2.5-4的保护器才行,这样的话保护器是不是实际上就没有保护效果了?

网友I:
这么细的线,肯定过热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2.5的电动机保护器也会经常误跳,必须要2.5-4的保护器才行,这样的话保护器是不是实际上就没有保护效果了?

额定电流是1.78,你钳一下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J:
换1.5平方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1100W的电机3相220的电流怎么才1.78A,呢?

网友L:
0.5平方 理论上2个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M:
这也太节省了吧,现在好多杂牌电缆差得很,我见过杂牌电缆4平方的,不如知名品牌电缆1.5平方的

网友N:
为什么连几米的线都要省成细的呢;

网友O:
是不是电机有点过载呀,你实测下电流大小。

网友P:
实际使用电流掐下表,不是额定就是实际电流的。额定只是个参考,重载肯定不对

网友Q:
理论上可行,科实际上频繁启动也是一方面,线材是否国标也是一方面。线材更换1.0,至于为啥1.6-2.5的会跳闸(也和频繁启动有关),我也遇到多次,现在基本上按最小电流来选择保护断路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0.5平方至少能带4A的电流吧
应该能到6个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2.5的电动机保护器也会经常误跳,必须要2.5-4的保护器才行,这样的话保护器是不是实际上就没有保护效果了?

按照你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你都选小了,这些你都要按照负载额定电流的1.5~2.5倍去选择。

网友S:
开什么玩笑啊,0.5平方的线你应该有概念吧,你去看看那电柜里面的控制线都有0.5啊,你想想你的那电线跟网线里面的线差不过,你能保证那电机会一直正常,不会卡?

网友T: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2.5的电动机保护器也会经常误跳,必须要2.5-4的保护器才行,这样的话保护器是不是实际上就没有保护效果了?

按照你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你都选小了,这些你都要按照负载额定电流的1.5~2.5倍去选择。
你好,前辈,电动机保护器不是按实际电流值整定吗?断路器是1.5~2.5倍。

网友L:
卷也用这个上面了吗
节约成本都这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T:
你好,前辈,电动机保护器不是按实际电流值整定吗?断路器是1.5~2.5倍。

你自己找找电动机保护器的说明书看看,以说明书为准。

帮你找到一点点,供你参考。

网友U:
一般没有三相220V电源,380V供电,额定电流虽然是1.78,频繁启停的情况下不能按这个卡着标准选线径,因为很大的一部分时间电线流过的是启动电流。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小线径的线必须考虑抗弯折、抗拉力,我记得是在架空线有关的资料上看到的这种内容,实际其他应用中,桥架内和穿管的线缆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尤其是大小型号的电缆混合敷设的时候。

网友V:
这是电动机稳定情况下的计算电流,
如果是水泵带负载并频繁启停。
电流会4+倍,电线散热不良,电线长距离,都有可能电线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