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绝缘胶带好用吗/

楼主(2023-11-29):
用于维修电缆地埋电缆损伤?
不想做接线箱了

网友A:
修补线这些用吧,没哪个用在安装上的 我买了瓶,平时像表笔,耳机线坏了可以涂一点效果还行吧,

网友B:
放水管上能用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防漏电 防不防漏水不知道

网友D:
宁愿高压自粘带+绝缘胶带处理

网友E:
没有办法涂层厚度,不习惯

网友F:
还有这种东西,头一回见。长见识了。

网友G:
打开后.....再想使用

网友H:
好像小时的修正液。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东西,头一回见。长见识了。
看着好用 没有进行测试

网友J(2024-01-05):
新事物,特使地方应该好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其实这东西煤矿上很早就用类似的。。

网友L: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