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30):
请教各位大佬:
我想用继电器做一个电路控制油泵,上电后油泵开启,油压到设定值后压力开关闭合,5秒断开油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加压到设定值再5秒后断开,如此循环。
如图,试验时我用指示灯代替了油泵,用按钮代替了压力开关b1.
上电时,指示灯灯亮,按下按钮5秒后指示灯灭,松开按钮,然后70秒后继电器k2不停吸合断开,然后很快继电器k2就坏了。
延时继电器用的JSZ3-2(DELIXI),ST3P A-A(FUJI)
请教大佬,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纠正呢?没有plc

网友A:
将K2触点移到K1线圈上试试

网友B:
就一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JSZ3-2(DELIXI),ST3P A-A(FUJI)],有瞬时触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
我想用继电器做一个电路控制油泵,上电后油泵开启,油压到设定值后压力开关闭合,5秒断开油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加压到设定值再5秒后断开,如此循环。
如图,试验时我用指示灯代替了油泵,用按钮代替了压力开关b1.
上电时,指示灯灯亮,按下按钮5秒后指示灯灭,松开按钮,然后70秒后继电器k2不停吸合断开,然后很快继电器k2就坏了。
延时继电器用的JSZ3-2(DELIXI),ST3P A-A(FUJI)
请教大佬,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纠正呢?没有plc
如图,松开按钮K2经延时后会失电。而不会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试了一下,没有瞬时触点,但是我是按住B1直到两个继电器都上电,然后松开B1,延时5秒后指示灯灭。延时70秒后继电器K2不断吸合断开,然后继电器K2很快就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的时K2延时结束后断开他的1,4触点;K1K2全掉电,整个电路回到初始状态
现在状况是K2延时结束时,k2的1,4触点可能不能断开电路,不能回到初始状态,而是k2发生了不断吸合断开的现象。

网友D:
#2楼说的对,6和8常开触点怎么闭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接收我的膜拜啊。为什么要把K2触点放到K1线圈上呢?是因为内部能量释放不及时吗?可是感觉又有点不对劲。是因为触点弹开的时差吗?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按钮是自锁的,哈哈哈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换成带瞬动定时器~你现在操作有点累
2.实践来检验~也就4个螺钉2根线的事
3.有你说的可能~K2,1-4断开时,K1 K2断电,可能K2动作比K1快,起码K1 6-8慢一点点。
 将K2这个触点移到,K1上端,K2触点断K1线圈,稍后一点点K1瞬动点才断开K2线圈,.....

是否正确,试一下就是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控制板做呢

网友B:
仅从理论上分析,该电路没什么问题,但实际运行却不能实现预设的要求。其原因是在继电器电路中,触点与线圈并非同步动作:
1、当触点动作时,线圈却仍然有残余电量,仍然在继续通电。
2、当线圈动作时,触点并非立即动作,有一个约为10ms的延时。
因此,就出现了楼主所述的问题,以上现象可用PLC模拟中得到证实,在PLC模拟中,没有一点问题。
如果要解决以上缺陷,可以多加几个中间继电器,让动作时间适当放大并延长。或者选用双脉冲的循环时间继电器(一个线圈,两个时间)。

网友D:
自锁的情况下正常不会出现K2触点反复通断的情况,#11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F:
感觉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
干嘛不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的表达引起您的误会了,我是说按您的指导修改后实现了我的意图,表达一下对您的尊敬和崇拜。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佬解惑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热心解答和帮助。
按钮没有自锁的,就是按下接通,松开就断的那种。
因为临时用一下,所以没有控制板,没有plc
明天就接到压力开关上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巧妙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表达引起您的误会了,我是说按您的指导修改后实现了我的意图,表达一下对您的尊敬和崇拜。非常感谢。

把K2触点移到K1线圈上,我想应该就是如下图

如果是这样的话,触点竞争问题能解决

但是如果压力开关在K2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断开的话,会自动启动油泵的

K2设定时间到,常闭触点会断开K1线圈,K1的常闭触点复位启动油泵

当然如果压力开关还没到K2的设定时间就断开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巧妙的思路
你能理解其工作原理吗?
“做一个电路控制油泵,上电后油泵开启,油压到设定值后压力开关闭合,5秒断开油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加压到设定值再5秒后断开,如此循环。”
~套用一句-不忘最初心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巧妙的思路
你能理解其工作原理吗?
“做一个电路控制油泵,上电后油泵开启,油压到设定值后压力开关闭合,5秒断开油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加压到设定值再5秒后断开,如此循环。”
~套用一句-不忘最初心愿

请注意这句话 “(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

是压力开关断开后再延时60秒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表达引起您的误会了,我是说按您的指导修改后实现了我的意图,表达一下对您的尊敬和崇拜。非常感谢。

把K2触点移到K1线圈上,我想应该就是如下图

如果是这样的话,触点竞争问题能解决

但是如果压力开关在K2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断开的话,会自动启动油泵的

K2设定时间到,常闭触点会断开K1线圈,K1的常闭触点复位启动油泵

当然如果压力开关还没到K2的设定时间就断开的话,是没问题的。

如果5s内压力还在,加大K2时间
或将K2改在横接线上
K2本身就不能设置60s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样就可以了

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
觉得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巧妙的思路
你能理解其工作原理吗?
“做一个电路控制油泵,上电后油泵开启,油压到设定值后压力开关闭合,5秒断开油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加压到设定值再5秒后断开,如此循环。”
~套用一句-不忘最初心愿

请注意这句话 “(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然后60秒后重开油泵”

是压力开关断开后再延时60秒启动
这样扣字眼?他还有5秒断开油泵,这句话是在其后还加了(),是解释为啥5秒后断开油泵,什么油泵一停压力就下来。
如果一定要压力信号消失在60秒起泵,不上PLC类,还需多少继电器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K2的设置时间是K1的保压时间(压力开关闭合后延时5秒)(5秒)+中间的停机时间(60秒)共65秒
我接上油泵试了一下,是可以实现的,我想应该是油压力传感器断开时间其实是滞后于K1常开触点闭合的。
就是一个润滑油泵,多开几秒多停几秒,都没什么影响,就是这个油泵比较娇气,不能连续运行,运行2分钟后最少要休息一分钟
大佬德艺双馨,我辈楷模,再次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一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JSZ3-2(DELIXI),ST3P A-A(FUJI)],有瞬时触点吗?

这是有的,而且也很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
我是这么想的:
上电后,KT2得电,延时60秒后,触点KT2闭合,油泵启动,加压到压力开关动作,SB闭合,KT1得电,延时5秒后,常闭触点KT1断开,KT2掉电,KT2触点断开,油泵失电,油压下降,压力开关(SB)断开,KT1掉电,KT1触点闭合。系统回到初始状态,进入下一个循环。

这个电路我觉得巧妙的地方,就在于他并没有从循环周期的起点(电路上电,油泵运转)开始,而是从周期的中间(延时60秒)开始。
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没有完全响应我的要求,我是想一通电,油泵就开始运转。或许他也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电路,因为我想没有人愿意浪费60秒。但这个电路仍然让我爱不释手,因为他打破了常规,让我眼前一亮:原来周期循环还可以这样实现,还可以从循环的中间着手!让我惊喜万分,既感且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