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23-11-30):
Think Paid的P 15V开机经常出现时间错误的提示,把系统时间改一下就能开机,把时间调成北京时间还是所在地时间都试过,还是出错。另一个问题更麻烦,开机时按键没任何反应,需要打开后盖,把电池连线拔下来一下重新插上才行,一直找不到原因,大家又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时间错误是不是bios电池该换了?

网友B:
400电话咨询比较有效

网友C:
刚想买THINKPAD P15V,这么差吗?吓得我不敢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呢,以前用别的型号也用了不少了,从来没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电话咨询比较有效
得回家才能打400电话,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就得来一次,电池还是内置的,挺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

网友D:
系统时间不对,可能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要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E:
左下角用表看看电压多少

新的应该再3.1-3.2左右,低于2.8V就可以考虑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再拆的时候我量一下,这个电脑大概只用了一年多点,别是买到翻新机了。

网友F:
时间问题居然不能开机,真是又长见识了。

网友G:
BIOS电池正常情况不会一年多点就没电了,现在电压低了说明主板有漏电,加上需要插拔电池才能开机,更说明主板上有电阻电容硬件有问题,找联想售后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电池正常情况不会一年多点就没电了,现在电压低了说明主板有漏电,加上需要插拔电池才能开机,更说明主板上有电阻电容硬件有问题,找联想售后修吧。
谢谢,你的回复让我涨知识了,抽空去试一下。

网友F:
   我的thinkCentre台式机前几天也是开机只有风扇转其他没任何显示,昨天检查了主板电池没电了,更换后今天正常开机了,开机后看到系统时间是9月份,想起来了,不能开机前几次都是开机发现时间总也是9月份,明白了,原来当时电量已经不行了。
   装完电池又发现CPU风扇电源忘插,结果是主机通电,不用按开机键,电源的风扇就疯狂转,没有其他反应,前年是开机时总蓝屏,最后换了电源好的,这真是增长知识。

楼主:
已找售后,售后说不是频繁出现时间归零,主板有问题或主板电池没电的可能性都很小,让我把电耗光,再插电开机试试,能正常开机,他认为是电源电压过高造成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更大(249伏),回头我买个小稳压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