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三菱FX3G模拟量FX3U-4AD电流模式下没有输出(20231201)

楼主(2023-11-30):
(无正文)

楼主:
刚刚通道量错了

楼主:
电压模式下正常

网友A:
有没有确定万用表是好的

网友B:
这个配件,暂时还没遇到过故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办法确定,没有别人万用表,程序没问题那就是表问题吧

网友C:
用了测电流方式?接线正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输出模块DA

网友D:
电压输出用过 控制直流无刷电机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万用表的表针位置调了没有?

网友F:
要注意表是不是好的,之前就遇到了的表被烧了保险丝,就没办法测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