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脉冲继电器

楼主(2023-11-30):
用在什么场合?单按钮控制电路吗?

网友A:
用在收卷控制换轴的场合,现在有PLC,就基本很少用了

网友B:
比如多个开关(自复位)控制一个灯

网友C:
我一直认为脉冲继电器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D:
猛一看以为失压跳附件呢。

网友E:
头一次听说,这处是怎么发脉冲的呢?

网友F:
接收一个脉冲 就改变一下状态么?

网友G:
就是步进继电器,一通一断自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听说,这处是怎么发脉冲的呢?
接一个自复位的按钮就可以,按一下,继电器切换一个通断状态。

网友H:
看了一遍又一遍·····

网友I:
这东西应该被叫做单稳态继电器或双稳态继电器,叫脉冲继电器太容易被误解,不知道是不是直译的英文名Pulse relay。

网友J:
这个应该主要用在智能家居上,适合多开关控制

网友K:
气动隔膜泵控制有用这个的,控制泵的电磁阀通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应该被叫做单稳态继电器或双稳态继电器,叫脉冲继电器太容易被误解,不知道是不是直译的英文名Pulse relay。
也有称呼为:「步进自锁继电噐」~~~~~~···

网友L:
是不是理解成PLC里的“可保持BOOL变量”?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

网友M:
功能是不是与此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功能是不是与此一样?
梅兰日兰的断路噐附件什么功能??

网友M:
回复 网友G:
MX+OF:当你的系统需要断右侧空开所接电路时,就给它一个电压,它就断开空开

比如这个已经15年的立体车库,当上升/下降的极限开关被触发就断开空开,在车库运行时,按下急停or有人(物)触发关电检测,也通过它断开空开。
车库没运行时,按急停or光电被触发只是报警,那种情况有显示屏提示。

最左侧的是用来通知PLC空开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MX+OF:当你的系统需要断右侧空开所接电路时,就给它一个电压,它就断开空开

比如这个已经15年的立体车库,当上升/下降的极限开关被触发就断开空开,在车库运行时,按下急停or有人(物)触发关电检测,也通过它断开空开。
车库没运行时,按急停or光电被触发只是报警,那种情况有显示屏提示。

最左侧的是用来通知PLC空开跳闸了
分励线圈和辅助触点功能吧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主的不是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不是二合一?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您用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分闸线圈和辅助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M:
MX+OF:当你的系统需要断右侧空开所接电路时,就给它一个电压,它就断开空开

比如这个已经15年的立体车库,当上升/下降的极限开关被触发就断开空开,在车库运行时,按下急停or有人(物)触发关电检测,也通过它断开空开。
车库没运行时,按急停or光电被触发只是报警,那种情况有显示屏提示。

最左侧的是用来通知PLC空开跳闸了
这个只是分断断路器和辅助触点的功能,不是能控制合闸的功能。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发图上A1-A2做什么用?
1-2,3-4做什么用?
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类似产品在供电局的电表箱里也有,只是结构又不一样
但其工作目的一样~断电,原理类似

网友M:
回复 网友G:
没说它能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