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1、正常情况下,显示、修改绝大多数参数,设置:
P0003=3(专家级)
P0004=0
P0010=1
2、有时,本可显示、修改的用户参数(如电机参数),突然不能显示、修改了:
查P0010只有2或30选项,
此时只能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P0010=30
P0970=1
原参数不保;
3、启动,没反应(不报警、不运行、风扇不转),设置:
P0003=3
P0004=0
P0010=1
r0201=r0200(设置r0201 的值等于r0200的值);
以上参数如果不显示、不能修改,
恢复出厂设置,
原参数不保。

实在不行,更换CPU板上的24C32存储器吧。。。原参数不保!

网友A:
我也备忘一下,将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