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这是什么故障、有哪位大师维修过、

网友A:
手册里面只有一句 与用户有关  不知所云啊 这种问题 最好是工作日打4008101315  按 1  1  2  1
问问400的工程师..看看这个用户有关是不是外部接线问题 参数设置问题  啥的..

网友B:
先记住所有的设置参数   是不是复位一下 出厂设置  看看还有这提示吗  有提示应该是接线错误了吧

网友C:
外部端子设置了,相关端子闭合就可解除,参数取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