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F04和F05设置为0或者1情况下,按面板启动,正转灯亮一下,频率起不来,端子启动也起不了,y00出厂设置未果。

网友A:
把F04和F05都设为0,光试试键盘调速+键盘运行是个什么情况,尔后再试端子或通信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面板和端子都起不来,

网友B:
恢复工厂设置,一般默认都是面板给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恢复了也不行,y00改1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修好了,控制板的逻辑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