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网关在 PN IO 侧做从站,在 ECAT 侧做主站。即网关的 PN  口接 PN 主站,
例如 1200PLC;网关的 ECAT 口接 ECAT 从站,例如伺服驱动器。
PN 口 PLC 与 ECAT 从站采用数据映射的方式通信,即 PLC 通过数据映射
的方式控制 ECAT 从站,读写 ECAT 从站。
ECAT 需要使用软件配置 ECAT 工作参数,PN 只需要根据配置软件计算出 来的数据长度在插槽插入足够的输入输出(PN 端添加的输入输出长度一定不要
小于 ECAT 数据 RPDO TPDO 映射数据的总长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