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我的示波器看波形,看不出矩形波啊?

楼主(2023-12-01):
请教大神,为什么我的示波器看波形,看不出矩形波啊?是不是我的示波器采样率太低,或者标称虚标了?
为什么上传图片,提交后看不到呢?

网友A:
你测的频率不高.
看方波应该你示波器采样没问题.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触发有问题或者调太高.
另一个是你的波形本来就宽度在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还是没太懂,您说的触发,是指示波器的触发电压吗?各种电压都调过,都是这个样子。
但示波器出来的2K方波却显示的很正。

网友B:
实在不会设置,就按一下右上角的AUTO,示波器会自动帮你设置。

网友B:
示波器用来看模拟信号的话还可以,用来看数字信号,还是逻辑分析仪更加方便,手里的示波器很久没有用了,逻辑分析仪经常使用。

网友C:
你想看成一个个矩形波,如果示波器有分段存储,应该可以。你也可以按stop把画面定格

网友D:
PWM波,就这样吧。。。

网友E:
你这个就是方波,因为PWM波是变化的,速度快,这种类型的数字示波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把时基调长一点,让一个PWM半周占满屏幕,就容易观察。或者抓波出来看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过auto,也是没什么作用。

网友F:
你按一下暂停键就能看到矩形波了,想看这种脉冲波不能用AUTO模式的,要用触发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是没太懂,您说的触发,是指示波器的触发电压吗?各种电压都调过,都是这个样子。
但示波器出来的2K方波却显示的很正。
Trigger.
然后就是波形宽度始终在变, 后面很多人说的PWM啊.

网友C:
是你的眼睛跟不上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