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磁炉维修

楼主(2023-12-01):
苏泊尔C21-SDHJ06-S- DL02电源板电磁炉无显示,拆开检查保险完好,整流器完成,IGBT 完好,发现无18V,无5v电源,控制变压器无输入电压,进一步检查电源稳压三极管坏,更换后还是不行,测降压电阻无穷大,色环看不到需要进一步处理

网友A:
几块钱的电源板直接改造,就接几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为了学习

网友B:
找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吧 相同芯片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C:
红圈内是主滤波电容,一看有没有300V电压,二看拔掉插头后放电的速度,正常应该掉电很快,慢的话就是电源芯片或让电源芯片工作的电路有问题。
个人意见是万能宝上买个二手板子,或通用板子。现在都是贴片焊,普通烙铁处理太麻烦。

网友A:
楼上的图片的板好像不是苏泊尔的板哦,有点像是万能板
主滤波电容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