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2):
DRVA 这个指令,中途停止再启动,也会安装设置来加速吧?还是直接用最高频率输出?

网友A:
不会是最高频率输出

网友B:
肯定是重新按设置的参数开始运行!

网友C:
这个指令哪来的中途停止功能?

网友D:
停止是减速停止,启动应该也是加速启动

网友E:
根据指令速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