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是定制版plc么

楼主(2023-12-02):
这种定制的,互换性是不是加强了。随便谁都可以拿来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机主板,要配套对应软件使用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叫专用控制器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用控制器才对,很多领域里,设备都是用专用控制器来做的,有一些特殊的场合,PLC是搞不定的,例如:SMT贴片机。

网友D:
也算定制的,不通用,专门为适应某种领域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