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00问题

楼主(2023-12-03):
变频器用了4年,现在敲一下就是下面这几个报警
是否有人碰到过?

网友A:
估计插座接触不好了

网友B:
台达说排线有个针,焊锡放少了,导致接触不灵,现在已经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ms300有2个mcu,驱动板上一个,控制板一个,两个mcu依靠光电隔离通讯,通过插头连接,这个插头连接不良就会报这个故障。

网友D:
MS300应该算是经典的产品吧,还有这样的硬伤。

网友E:
ms300我这边坏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台达说排线有个针,焊锡放少了,导致接触不灵,现在已经改进
那台达给负责维修这种缺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