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3):
新手第一次写项目,用的信捷PLC,脉冲单位是不是选mm好点呢?我现在选的是1mm,我用DRVI或DRVA绝对或脉冲指令时,S0脉冲个数是不是只能输入双字整数,走30mm,就输入30。如果想输入30.5是不是需要把脉冲单位改成0.1mm呢?这样只就可以输入双字浮点数了

楼主: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是输入一个总长度,然后客户随意选择分几次走完,假如设置了5mm,分了3次,那5÷3=1.666667除不尽
我要怎么让1.666667后面的小数四舍五入一下变成1.7呢?

网友A:
单位一般精确到0.01.

伺服一般设置电子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脉冲单位设置了0.01mm,使用DRVI指令,S0就是输入双字浮点数了是吧?
那脉冲单位为1mm用双字浮点数应该也可以?只是不会计算后面的小数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脉冲单位设置了0.01mm,使用DRVI指令,S0就是输入双字浮点数了是吧?
那脉冲单位为1mm用双字浮点数应该也可以?只是不会计算后面的小数这样吗?

完全看不懂。

绑定了。

网友B:
脉冲是xxx个
具体1mm需要多少个脉冲,就是考验你数学功底的时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我之前试过脉冲单位设置为1mm,然后使用drvi指令时,存放脉冲个数的S0直接输入整数就行了,需要走30mm,那S0就直接输入30
如果把脉冲单位设置为0.1mm或者0.01mm,那我这个S0要怎么输入呢?整数输入不了小数吧,是需要变成浮点数去输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一图来自哪里?
“我之前试过脉冲单位设置为1mm,然后使用drvi指令时,存放脉冲个数的S0直接输入整数就行了,需要走30mm,那S0就直接输入30”
实验使用伺服电机?真走了30mm?
好好解析一下实验装置吧

网友C:
这个我一般走脉冲单位,假如电机10000个脉冲转一圈,转一圈20MM,那就是500个脉冲1MM,假如我要控制电机走1mm,就控制PLC走500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每转脉冲2000,丝杆导程为5mm,触摸屏上把数据输入增加小数点,输入4.0PLC寄存器里面是40,我脉冲单位选0.1mm,移动量丝杆螺距设置为5.0就行了,比脉冲单位设置为1mm时多一个0,这样就可以了,刚刚试了下走的距离没啥问题貌似,明天在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觉得脉冲单位设置当量貌似方便点?直接输入要走的距离就行。
设置为脉冲个数,那还得写个屏幕设置要走的距离换算成要发多少个脉冲的算式,到底哪种好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学plc

网友D:
1.我是觉得脉冲单位设置当量貌似方便点?直接输入要走的距离就行。
设置为脉冲个数,那还得写个屏幕设置要走的距离换算成要发多少个脉冲的算式,到底哪种好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学plc

  对于新手个人觉得还是设置为脉冲个数好

2.伺服每转脉冲2000,丝杆导程为5mm

 这样的情况最好把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设置成5000脉冲一圈,这样的话1个脉冲就是0.001mm,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整数,然后PLC里面再乘以1000,这个结果再给到S0,如果数据大了就用32位指令好了,DRVI前面加D,DDRVI,分的细误差就小,可以解决你下面这个问题。

3.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是输入一个总长度,然后客户随意选择分几次走完,假如设置了5mm,分了3次,那5÷3=1.666667除不尽
我要怎么让1.666667后面的小数四舍五入一下变成1.7呢?

 如果按2的设置,那么结果就是1666或者1667,这样的话多一个或者少一个脉冲,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每转脉冲2000,丝杆导程为5mm,触摸屏上把数据输入增加小数点,输入4.0PLC寄存器里面是40,我脉冲单位选0.1mm,移动量丝杆螺距设置为5.0就行了,比脉冲单位设置为1mm时多一个0,这样就可以了,刚刚试了下走的距离没啥问题貌似,明天在研究下
看你前边的描述,你把工程量(使用者习惯的使用单位)混淆到伺服实际的控制但位(脉冲个数)上了,难怪有人看不懂,甚至被带入歧路。

伺服转一周脉冲2000,丝杠5mm,换算下来,1mm需要400个脉冲,0.1mm就需要40个脉冲,0.01mm就需要4个脉冲,0.001mm呐,好像没办法了?
如果将电子齿轮设定5000,是不是就解决了

你所用实验装置,其系统是如何解决“mm单位”转换成伺服需要的脉冲个数,才是你一个了解的,简单的一条指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E:
设置成脉冲数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