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3):
muq

母亲的6131电子血压计使用过程中出现E5代码,无法测量。电池换新也不行。网上搜索了下,如何初始化,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池要用碱性的,有些新的碳性电池也是会这样的在有可能是漏气了,打气时间过长未测试血压。

网友B:
个人感觉臂式电子血压计比腕式的好用,腕式的虽然冬天测试比较方便,原来用的腕式测量经常出现错误,后来换臂式的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用碱性的,有些新的碳性电池也是会这样的在有可能是漏气了,打气时间过长未测试血压。
是的。也怀疑臂带漏气了。因为是慢慢严重了。以前偶尔E5现在根本不能用了。使用七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臂式电子血压计比腕式的好用,腕式的虽然冬天测试比较方便,原来用的腕式测量经常出现错误,后来换臂式的没问题了。
是的。上臂式也有,老人嫌不方便。得脱衣服。一天量两三次

网友C:
使用时间久了,里面的塑料件老化漏气造成的。

我的一个也是手腕式血压计出现同样的报错信息,经过拆开检查,里面的塑料件全部变脆,一碰就碎了只好报废另购一个臂式血压计。

网友D:
指环式更方便
准不准?与袖带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时间久了,里面的塑料件老化漏气造成的。

我的一个也是手腕式血压计出现同样的报错信息,经过拆开检查,里面的塑料件全部变脆,一碰就碎了只好报废另购一个臂式血压计。
也拆开看了,塑料件没明显损坏,但怀疑腕带漏气(因为现在打压很慢)

网友E:
这个牌子的有带电源适配器的啊 试试是不是电压低了

楼主:
这款不带电源。电池换过也不行。

网友F:
我有个放在手臂上的,好几年都没用了,不知道还能用不,跟你一个牌子,冲着牌子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