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3):
我用的通讯线是GP-FX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不连接PLC时是不是屏显示正常的?

楼主:
不连接PLC显示正常

网友A:
那就是你PLC占用了屏的系统控制区;

楼主:
楼上的大师厉害!
以前用的proface GP4402的屏能正常运行,改用gp37w2的屏后出现奇怪的现象,后重新修改PLC寄存器元件后恢复正常

网友A:
20多年前就碰到过这事;

网友B: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