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10无法上载程序

楼主(2023-12-04):
下载正常,就是不能上载,在on tm off三个状态下都不行!

网友A:
有的设置需要断电重启生效,你先清除内存,在下载,停电重启,再上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是不行

网友A:
可以上载打钩后,关闭窗口,再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无法上载

网友A:
咨询一下官方客服,或者再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新下载个空白的程序,再上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