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MT32.768晶振不正常会不会亮故障灯?

楼主(2023-12-04):
三菱FX3U-48MT,ERROR灯亮,连不上机,检查电池电源0.5V,32.768实时时钟芯片372A有进水锈蚀现象,擦干净还不正常。晶振时钟不正常会不会亮故障灯?
连不上机与时钟不工作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以换个晶振,或者用示波器万用表测下晶振的频率,一般32768是作时钟用的

网友B:
有进水腐蚀现象的,一般建议不修,除了电源问题,估计还有IO板的隐患

网友C:
晶振是MCU工作的时钟,这个坏了MCU工作都有问题,闪灯也是MCU控制闪的,所以个人认为闪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网友D:
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