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4):
请教下,准备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扫描零件,然后使用伺服电机带砂轮来按照零件轮廓走,进行打磨,硬件上应该怎么来配置?

网友A:
这个应该上机械手吧

网友B:
听起来简单,实际上还挺复杂的,零件的外观,机械设计的结构等等

网友C:
要不。。。

参考配钥匙的机器,一边放一个正常零件,机械弄个顶杆,伺服只管前进后退完事表情,砂轮曲线就是零件曲线,

Nice!

网友D:
需要PLC带有导图功能吧,激光扫描生成CAD文件,再导入PLC按轨迹运行

网友E:
仿型加工

网友F:
看起来你得搞一台高级一点的运动控制型PLC,最次也得支持CAN通讯,同样的伺服也得是支持高速通讯协议的伺服,整下来费用也相当可观。

网友G:
打磨是力矩控制,不是位置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打磨是力矩控制,不是位置控制。
不不不,他这个要走轨迹的,扫完以后生成轨迹,然后伺服照着轨迹去打磨,应该是位置加扭矩模式

网友H:
上机器人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听起来很高级

网友J:
难度指数4颗星,成本也很高

网友K:
控制起来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