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5):
从菜鸟的线性编程(从上到下,不分段落)-分段落(全程用绝对地址)-使用FB-FC,主程序调用(FB分功能,区域来编写,变量基本不用绝对地址都用标签编程<除了和上位机通讯>),这是不是所谓的结构化编程?

当然,标签编程还得PLC编程软件支持~

~~~~~~~~~~~~~~~~~~~~~~~~~~~~~~~~~~~~~~~~~~~~~~~~~~~
刚开始写程序到了全部用FB,FC,功能引脚全部挨个建立。

现在直接结构体,缩小FB,FC体积,改变量也方便,特别是和上位机建立通讯,改结构体,FB和全局变量都有了。

写着写着,发现,很多可以搞成标准的功能块程序,这就是所谓的模板?

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用的模板呢?

~~~~~~~~~~~~~~~~~~~~~~~~~~~~~~~~~~~~
PS1:模板最好用ST写,这样通用。<复制到其它项目,就像复制黏贴文本一样方便>,

PS2:博图,codesys(包含各个厂家出的codesys控制器),欧姆龙的NX NJ这些标准的IEC-61131感觉都挺不错的,汇川的EASY,H5U也不错;

三菱GX、欧姆龙CP CJ就拉到了,FB功能太少,限制太多。(结构体,IN/OUT不支持数组等)换个PLC要改很久才能实现一样的效果或者说很麻烦。

附汇川easy 模板截图,梯形图做的,附图+FB块,但是理念可以参考

楼主:
程序我直接上载吧,应该是不全

网友A:
你这个模板写的有如下问题:
1.没有暂停;
2.没有终止;
3.不通用。

网友B:
“三菱GX、欧姆龙CP CJ就拉到了,FB功能太少,限制太多。(结构体,IN/OUT不支持数组等)换个PLC要改很久才能实现一样的效果或者说很麻烦。”

可以将IO通过数组的方式进行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模板写的有如下问题:
1.没有暂停;
2.没有终止;
3.不通用。

这个也不是成品程序啊,只是说有类似的功能可以做成块,里面的FB块看着像是官方出的,抛砖引玉分享一下。

如果是ST,其它品牌也能直接简单修改使用啊。

没进过设备厂,每个厂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模板,这样分工合作,而且程序也清晰。这个是趋势

换个工具人接收就能干。

这不,我发帖就下想套一下模板程序来借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GX、欧姆龙CP CJ就拉到了,FB功能太少,限制太多。(结构体,IN/OUT不支持数组等)换个PLC要改很久才能实现一样的效果或者说很麻烦。”

可以将IO通过数组的方式进行映射!

三菱的FB,IN OUT不能直接使用数组,内部直接映射啥的,感觉意义不大了,不通用。

当然,如果只是玩三菱那就行,其它项目直接使用FB。

毕竟我是干兼职的,品牌众多,PLC硬件品牌很多时候是别人选好了,只能被动接受。

初衷是想搞个“模板”,避免每次搞重复建设,提高效率,毕竟费用基本上是固定的

网友C:
这是要PK万泉河的节奏哦

通用也好,标准化也罢,真要用时要结合实际做修正,时序也要考虑

网友D:
有时候适当把程序做成个小模版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