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能讲讲这个电路原理吗

楼主(2023-12-05):
书上看到的,不是很理解,变压器次级输出的正15V和负15V的来的原理?还有负42V怎么得到的呢?谢谢

网友A:
变压器输出30伏,取中间15伏做参考地,30伏就是+15 0伏就是-15

网友B:
看绕组的方向是不是反的?脉冲方向也是反的,一边利用正脉冲整流,一边利用负脉冲而已

网友A:
-42没看懂可能图纸有错误

网友A:
-42可能和负载有关

网友C:
-42V,图示绕组大概率有错。-42V应该还有一部分绕组没有画,应该是+5V绕组只是-42V绕组的一部分(抽头)而已。

网友D:
留个位子继续听老师分析

网友E:
R19应该是82K,
该部分属于母线电压采样

网友F:
整流二极管VD11图纸上的这个接法就是输出-42V,如果对调二极管的正负极,就是VD12了,输出是正的电压了,因为整流的分别是绕组N3的正负脉冲。

网友G:
谢谢楼主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整流二极管VD11图纸上的这个接法就是输出-42V,如果对调二极管的正负极,就是VD12了,输出是正的电压了,因为整流的分别是绕组N3的正负脉冲。
涨知识了。。。
有道理。说实话,没有考虑到这层,开关变压器副边PWM的正、逆程可能脉宽、幅值不同,所以用二极管整流,即使是同一绕组,二极管接法不同,输出整流电压幅值也不同。

楼主:
第一次发帖很忐忑,谢谢大家,每一个回复都看了,现在对正负15V有了一点了解,但是对负42V理解不了,已经有大神讲了原理,只是我自己理解不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整流二极管VD11图纸上的这个接法就是输出-42V,如果对调二极管的正负极,就是VD12了,输出是正的电压了,因为整流的分别是绕组N3的正负脉冲。
涨知识了。。。
有道理。说实话,没有考虑到这层,开关变压器副边PWM的正、逆程可能脉宽、幅值不同,所以用二极管整流,即使是同一绕组,二极管接法不同,输出整流电压幅值也不同。

分正负能理解,但实在想不明白电压值是怎样变化的,同时接在变压器的N3输出端,一个是+5V,而一个既然是-42V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整流二极管VD11图纸上的这个接法就是输出-42V,如果对调二极管的正负极,就是VD12了,输出是正的电压了,因为整流的分别是绕组N3的正负脉冲。
涨知识了。。。
有道理。说实话,没有考虑到这层,开关变压器副边PWM的正、逆程可能脉宽、幅值不同,所以用二极管整流,即使是同一绕组,二极管接法不同,输出整流电压幅值也不同。

分正负能理解,但实在想不明白电压值是怎样变化的,同时接在变压器的N3输出端,一个是+5V,而一个既然是-42V

N3副边的脉冲,正程和逆程,宽度不同,占空比不同。。。比如,正程时,正向脉冲幅值为45V,占空比为10%,假如(准确值需要计算)此时正向二极管整流正程平均电压为+5V;逆程时,负极性脉冲幅值为45V或更高,占空比为80%,反接负向二极管整流输出负电压平均值可能为-42V。
用波形图表示的话,就是宽度(幅值也可能)不对称于横轴的矩形波。
整流输出平均电压,正比于脉冲幅值和占空比。。。这有公式可供计算。

开关电源设计,有正激与反激,就是用正程波整流,或用逆程(负极性)波整流。
至于说,如何得到正反向不同幅值、不同宽度(占空比)的脉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记得,过去的CRT电视,行扫描电路的输出部分,就有一个“逆程”电容,而且,是利用逆程脉冲来消隐行回扫线,避免回扫线出现在屏幕。

对于这个具体电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N3的正程波形是低幅值,大占空比。。。因为整流后输出电压低,但是作为5V电源,也算主要电源,有比较大的电流输出,需要脉冲宽度更大;而逆程(负极性)波形,应该是高幅值,低占空比。。。因为整流输出电压较高,但不需要大电流(-42V可能只是用来间接检测母线电压的小电流电压信号)。

网友A:
-42伏,是开关电源处于正激,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这时输出电压是和变压器的匝比和占空比相关。+5伏,开关电源处于反激,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以及次级负载有关,变压器只是当做电感使用没有变压器作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没想到还有个占空比,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伏,是开关电源处于正激,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这时输出电压是和变压器的匝比和占空比相关。+5伏,开关电源处于反激,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以及次级负载有关,变压器只是当做电感使用没有变压器作用。
对,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详细讨论,就是利用N1和N3的同名端,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N1正向电流)、关断(N1自感产生反向N1电流)时,N3相应产生的的脉冲正、负幅值、宽度的不同,经2个不同接法二极管分别取出正、负波形,再滤波,得到不同的电压。
正激,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正波形;
负激,开关管关断,N1自感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负波形。
由于开关管导通、关断时,N1内部电流源不同、流径不同(电路参数不同),因此N1正、反向电流能量不同、幅值不同、宽度不同,副边N3自然也如此。
剩下的,就是用二极管的单向特性,分别取出不同的正、负波形而已。

网友C:
电子技术的奥妙,设计人员的奇思异想

网友D:
确实涨知识了,经老师们对电子线路的解释才知道自己知之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伏,是开关电源处于正激,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这时输出电压是和变压器的匝比和占空比相关。+5伏,开关电源处于反激,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以及次级负载有关,变压器只是当做电感使用没有变压器作用。
对,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详细讨论,就是利用N1和N3的同名端,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N1正向电流)、关断(N1自感产生反向N1电流)时,N3相应产生的的脉冲正、负幅值、宽度的不同,经2个不同接法二极管分别取出正、负波形,再滤波,得到不同的电压。
正激,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正波形;
负激,开关管关断,N1自感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负波形。
由于开关管导通、关断时,N1内部电流源不同、流径不同(电路参数不同),因此N1正、反向电流能量不同、幅值不同、宽度不同,副边N3自然也如此。
剩下的,就是用二极管的单向特性,分别取出不同的正、负波形而已。
老师,我还没懂,您能讲一讲VD11是通过哪一条回路整流的吗?VD12是通过开关管关断时,初级绕组反向电动势产生上正下负是整流的,VD11没看懂,您能再讲一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伏,是开关电源处于正激,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这时输出电压是和变压器的匝比和占空比相关。+5伏,开关电源处于反激,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以及次级负载有关,变压器只是当做电感使用没有变压器作用。
对,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详细讨论,就是利用N1和N3的同名端,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N1正向电流)、关断(N1自感产生反向N1电流)时,N3相应产生的的脉冲正、负幅值、宽度的不同,经2个不同接法二极管分别取出正、负波形,再滤波,得到不同的电压。
正激,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正波形;
负激,开关管关断,N1自感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负波形。
由于开关管导通、关断时,N1内部电流源不同、流径不同(电路参数不同),因此N1正、反向电流能量不同、幅值不同、宽度不同,副边N3自然也如此。
剩下的,就是用二极管的单向特性,分别取出不同的正、负波形而已。
老师,我还没懂,您能讲一讲VD11是通过哪一条回路整流的吗?VD12是通过开关管关断时,初级绕组反向电动势产生上正下负是整流的,VD11没看懂,您能再讲一讲吗
开关管关断时,N1自感注意VD7、C24、电源支路。
至于VD11,和VD12一样,只是N3下正上负。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同一绕组,正负脉冲幅度不一样还有负载不一样,所以输出的电压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伏,是开关电源处于正激,开关管导通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这时输出电压是和变压器的匝比和占空比相关。+5伏,开关电源处于反激,开关管关断时向次级输送能量,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以及次级负载有关,变压器只是当做电感使用没有变压器作用。
对,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详细讨论,就是利用N1和N3的同名端,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N1正向电流)、关断(N1自感产生反向N1电流)时,N3相应产生的的脉冲正、负幅值、宽度的不同,经2个不同接法二极管分别取出正、负波形,再滤波,得到不同的电压。
正激,开关管导通,电源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正波形;
负激,开关管关断,N1自感提供电流,副边N3输出负波形。
由于开关管导通、关断时,N1内部电流源不同、流径不同(电路参数不同),因此N1正、反向电流能量不同、幅值不同、宽度不同,副边N3自然也如此。
剩下的,就是用二极管的单向特性,分别取出不同的正、负波形而已。
老师,我还没懂,您能讲一讲VD11是通过哪一条回路整流的吗?VD12是通过开关管关断时,初级绕组反向电动势产生上正下负是整流的,VD11没看懂,您能再讲一讲吗
开关管关断时,N1自感注意VD7、C24、电源支路。
至于VD11,和VD12一样,只是N3下正上负。
原来是这样啊,一直以为是个尖峰吸收。也就是说负42V通过VD7和C24产生,C17和C17滤波?VD11回来回到N3对吗?

网友I:
当初学到电子电路全还给老师了!呜呜,完全听不懂!

网友J:
感谢各位老师精采讲解,受益了。??????

网友K:
因开关管导通和截至的时间不一样,次级同一个绕组,感应出的波形正半周和负半周是不对称的,接二极管的方向不一样,所产生的正或负的电压的大小总是不一样的,始终一个大,一个小,究竟哪个大那个小,取决于绕组的方向,也就是哪端接地。

网友L:
这个电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应用,变频器直流总线电压检测。要完全看懂这个电路,必须看懂反激电源的工作原理。反激电源并不是在变压器正程直接给负载供电,而是把能量存储在变压器铁芯中,在负程时铁芯向负载放电。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变压器铁芯能够磁回零,防止磁饱和。

网友A:
回复 网友L:
应该了解正激

网友M:
A、根据开关管导通时,整流二极管是否导通(整流输出),分为:【正激式】、【反激式】;
1)正激式:开关管导通时整流二极管导通,向负载(滤波电容)提供电流。开关管关断后,整流二极管不导通;【本贴图纸中:VD11整流的 -42V】;
2)反激式:开关管导通时整流二极管不导通,开关管关断后整流二极管导通,向负载(滤波电容)提供电流;【本贴图纸中:VD12整流的 +5V】;

B、开关电源根据开关管的驱动方式分类:【自激式】、【它激式】;
1)自激式:利用变压器 正反馈自激震荡。是一种利用间歇振荡电路组成的开关电源;受到负载轻重的影响,工作频率不固定。变压器与开关管参与震荡。如:【本贴图纸】;
2)它激式:固定工作频率。保护电路、控制电路、振荡线路和反馈信号检测电路集成于同一个芯片上,具有抗干扰性能好,电路简洁,功能强大及能够完成振荡、自动稳压、过流、过压保护等功能与优点。变压器与开关管不参与震荡。

待续

网友M:
因楼主上传的图纸颠倒了。【图纸】均指的是12楼(13楼)旋转正确后的图纸。
C)部分电路分析:
1】分析前要了解一些东西:
1、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次级线圈:
初级是输入侧线圈,次级是输出侧线圈;
【图纸】中的输出线圈N4、N5:可以看作是一个带中间抽头的线圈;
自耦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线圈,一般是:一个带有多个抽头的线圈;
2、同名端:电路图中用圆点表示变压器线圈的同名端。线圈【有圆点】与【无圆点】的【端】【互为同名端】。
3、变压器。一般指的是:50Hz(含60Hz)正弦交流升压或降压用的变压器.如:电力变压器、电源变压器,控制变压器...
4、脉冲变压器:结构和一般控制变压器类似。铁芯材质与一般变压器不同,一般是不同材质的铁氧体类。工作频率高,范围宽;

2】次级线圈N3的整流输出:

1、开关管Q2导通后:初级线圈N1、正反馈线圈N2及输出线圈N3,带有圆点(同名端)的引线端均为正电压,对应无圆点引线端均为负电压;(其实,带圆点与不带圆点的端,互为同名端);

2、正反馈线圈N2的电流流向:由高压侧的地(三角形符号),经N2、限流电阻R32、隔离二极管D8和加速电容C23、开关管Q2发射结,返回高压侧的地,形成闭合回路,开关管Q2瞬间深度饱和;

3、【整流输出-42V】:由低压侧的地GND(接地符号),经负载与滤波电容C17,滤波电阻R17、R18、滤波电容C19,整流限流电阻R20,整流二极管VD11,初级线圈N3,返回低压侧侧的地,形成闭合回路;

4、开关管Q2由饱和导通,转为截止(关断):

a、开关管Q2导通后,流过初级线圈N1的电流逐渐增大。
b、当【C2集电极电流】(N1)的电流,除以【C2基极电流】的商,由<Q2放大系数的饱和状态,变为=Q2的放大系数后,Q2由【饱和】区进入【放大】区。N1电流不再增加,N2提供给Q2的正反馈电流降低。
c、由于正反馈的作用,Q2的驱动电流瞬间降至0,直至变为反向电压驱动,Q2截止。
d、自感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初级线圈N1两端的电压方向反转,次级线圈N2、N3(含N4、N5、N6)的感应电压方向,跟随N1反转;

5、VD11截止,VD12导通,+5V整流输出;

6、在开关变压器存储的磁能,通过次级线圈及整流管、滤波电容等 释放的同时:C23两端的电压由右正 左负,逐渐变为左正 右负。均约0.7V,由D8、Q2发射结钳位。
直流电源与线圈N2感应电压叠加后的电压,经启动电阻R33、R30、R29、R28、R27、R26、C23、N2、高压地,为C23放电后,再充电(左正 右负)。当Q2基极电压升高至,有基极电流后,Q2开始导通,初级、次级线圈两端电压反转,下一震荡周期开始。VD12截止,停止+5V整流;

网友M:
D)
1)24V、+15V、-15V,应该与+5V一样,均应是稳压输出;
2)因采样电压取自+5V,因此推测:次级线圈N4、N5、N6带圆点的同名端,应该在这三个线圈的“上部”。

楼主:
引用 网友M:
D)
1)24V、+15V、-15V,应该与+5V一样,均应是稳压输出;
2)因采样电压取自+5V,因此推测:次级线圈N4、N5、N6带圆点的同名端,应该在这三个线圈的“上部”。
我是个新入行的菜鸟,看了您的回复让我对这个电路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叹自己有好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最近又在研究西门子6EP的电源,电路极其复杂,看的头大,对自己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当初选择这行是对是错,感谢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