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5):
这是15年前的空开+脱扣+辅助触点
这是替换上边新的组合

比较新旧图示,没有理由改变接线方式位置呀

结果,当需要脱扣的外部条件满足时,它确不干活
啥原因?是换它时接错线还是其他
对比,查线,检测
14-C2能检测到AC220V
为啥不能脱扣?

采购找到销售方,回复不能用10多年前的接线方式接线,现在的产品要接在C1-C2,不能接在14-C1端子,并且拿出实物演示,采购将电话打来,传话接线错误,电话转到卖货的,说我们接线错了,要横着接,不能竖着接,不能按图接线。“难道你的产品是山寨货?按图施工是最基本的.....电话回到采购,好吧,那就按他说的回来试试。

手机腾出功夫,调出照片,突然发现......
电话询问采购离开远吗?说刚出来,那就回去要一个脱扣器。

或许现在的产品真与以前不同,可能真是接线错误。

你认为现场不脱扣的原因在那里?

网友A:
这是官方的接线图,当然从图来看14-C1加上电压应该是要动作的

网友B:
接C1-C2。接C1-C2时,只有在合闸时因为辅助触点接通,分励线圈通上AC220v才工作。跳闸脱扣后,即使AC220v有,分励线圈也因为辅助触点而不得电。这是为了保护分励线圈不因长时间通电而烧毁。14.12是接合闸、脱扣信号指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释到位
15年都没坏的解释,or没按急停,or没遇到极限及时成立
or 以前的产品就是硬

网友C:
不是产品升级后有问题,是以前就接错了的,哪有C1--14的接法!1楼说得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产品升级后有问题,是以前就接错了的,哪有C1--14的接法!1楼说得很详细了。
15年前就是这么接的,电工更换可不也这么接

反正问题交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