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5):
这个220kw电机是制沙设备上的,之前启动不了,原因是被人为破坏拆了些线。
好不容易帮他弄好后运行了7、8都正常,
今天老板打电话过来说这东西时好时坏,经常用一两个小时就会自动停机,随后怎么都启动不了。
过得半小时左右又能启动。
我在想,这会不会是过电流热保护了呢?

准备明天去检测一番,这么大个电机,不敢瞎弄。

不知各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A:
软启动器吗??上图看看!~~~~~~···

网友B:
大电机也是检查电压,电流,负载,机械这些,和普通电机一样的

网友C:
等楼主回去拍个照片来分享

网友D:
如果你的是软启动器,空车都启动不了的话,基本确认是控制器坏了
最保险的是用星三角启动,但要考虑你的电网供电储备

网友E:
像热保护自恢复,但是制砂设备环境应该不会太好,不排除震动或粉尘造成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F:
坐等楼主上设备图片。

网友G:
可能热保

网友H:
什么都没有,全靠猜表情坐等楼主上设备图片

网友I:
估计是热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