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旋转3爪卡盘如何安装传感器呢

楼主(2023-12-06):
车床主轴的气动卡盘是如何安装传感器的呢 ,我这是自动上下料 当工件夹紧后 传感器给信号 主轴才开始转动。
1.这个传感器应该选什么传感器呢?
2,应该安装在那个位置合适呢?
谢谢!!

网友A:
工件直径不一定多大,感觉不能用测距或定位类的传感器,而既然用气动,是不是可以利用气缸背压来判断夹紧与否?我从没干过机床电气类工作,只是猜想。

网友B:
你这是气动夹紧,可以检测夹紧压力,压力开关之类。因为你工件尺寸不一,所以只能在夹紧装置上研究了。

网友C:
夹紧管子气压。
加个三通,弄个压力表,对比测试就OK了
夹紧通气以后,调整ON输出压力即可。100多200块钱。
想高级一些,可以选用RS485通讯的或者带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D:
只能是压力检测,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网友E:
压力检测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