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雕刻机的吗?为什么我这个雕刻不平整,有上下凹凸是Z轴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楼主(2023-12-06):
开单Z轴会好点也会有点,开双Z轴就很频繁明显了,有时候左边这样有时候右边这样。之前用的俩个步进伺服坏掉了,换了俩个雷塞的带抱闸刹车伺服,运动控制板卡上俩个Z轴伺服的脉冲方向是一分二并在一起接的,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哪个方向不平,就是哪个方向的步进有失步的现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运动卡出去的脉冲方向没有过端子直接去的伺服驱动器,这么短的一段线也能有干扰吗?伺服动力线也是用的屏蔽线

网友A:
一分二,是不是脉冲驱动能力不足?用串联试试

网友B:
(运动控制板卡上俩个Z轴伺服的脉冲方向是一分二并在一起接的)运动控制板卡上有两个Z轴控制,为什么不各控制各自的,而要并一起?是我理解错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动控制卡上的Z轴脉冲口接了Z1 Z2俩个轴的脉冲,是并在一起接的,方向信号也是一样。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以前步进驱动器也是这样接的,一个口接俩个驱动器的脉冲方向,不知道是机械哪里有问题还是啥问题,以前的步进换成了是雷塞的混合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方向怎么串联接?

网友C:
估计是你的电机的电源不足,建议换一个电源

网友B: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这种雕刻机一轴效率低,你才两个Z轴,有多达7个Z轴一起工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你接一个Z轴没问题,当接2个时出现这种现象,真有可能是你提供的电源功率不足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电源是指的伺服驱动器供电电源还是脉冲方向共阳的5V电源?之前是步进伺服,换成了混合伺服功率确实会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伺服器的电源吧,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测下电压

网友D:
我没有接触过木工机床,感觉是Z轴进给不到位或者说是Z轴重复定位精度差。步进不存在这个问题,指令到就一定到位,否则失步。伺服有个误差,到这个范围内就定位到达,如果这个误差范围设置得过大,单位精度就不够。因为是你换了伺服后才这样的,不太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B:
你伺服的驱动电源是多大的?现在伺服说明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买了个单独的变压器给双Z独立供电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台设备里的变频器,用的模拟电流4ma~20ma控制变频频率,为什么用同一根模拟量线变频频率会不同呢,接左边VFD1频率为186.6HZ,接右边VFD2频率为190HZ呢?这明明是同一根线按道理频率 不应该是一样吗?

网友B:
一、是屏蔽要做好,二、是接地要牢靠。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