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6):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pid温控的改造问题:
设备有7组电加热器(三相),每一组功率36kw
想请教一下能否通过plc的pid控制输出点,控制接触器通断,然后控制加热和温度,打算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控制7组接触器通断,担心这么大功率接通、关断对电网影响大?
或者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但是投资成本较高?
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可靠,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能否通过plc的pid控制输出点,控制接触器通断,然后控制加热和温度,打算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控制7组接触器通断,担心这么大功率接通、关断对电网影响大?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程序里面设定不要同时吸合就是。

或者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但是投资成本较高?

这个你可以比较一下固态继电器与接触器的价格。

网友B:
控制通断用PID干啥?
而且一个点?
你就不能7个点?
开关对电网影响, 电网是自己的话掂量, 不是自己的话, 这点功率没什么影响.
建议固态/可控硅晶闸管甚至IGBT调宽导通角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做7组pid,通过同一个温度传感器,7组pid采集相同的温度信号,然后分别控制7个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7*36=252kw,电网是国家电网,我们公司接了国家电网,就是这样子断断续续的通断那么大的功率,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生产线的其他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就1个,7组电阻加热器都在一起,在一个空间内,你的意思是,同一个温度传感器,然后做7组pid控制,7个点分别控制7个接触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就1个,7组电阻加热器都在一起,在一个空间内,你的意思是,同一个温度传感器,然后做7组pid控制,7个点分别控制7个接触器么、
接触器的话, 你就不好用PID. 就是通断.
7组加热的话, 就是逐个分段启停. 你用PID也是一个温度, 然后根据PID输出通/断加热器,变动范围很大.
这种通断肯定是影响其它设备的, 看电网容量.

网友C:
PID肯定是可以温控的,至于电网那个,你要规划下电缆大小,还有你们公司单位申报的容量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换成固态继电器,是否可以用7组pid分别控制7个固态继电器。只是这样也很有可能7个固态继电器一起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说公司申报的容量是2500kva,那我这个252kw的电阻加热器,对电网2500kava的电网有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做7组pid,通过同一个温度传感器,7组pid采集相同的温度信号,然后分别控制7个接触器?

既然是同一个传感器,还分什么组,就一路PID可以了,只是PLC的输出点最好用7个,分段吸合与断开,不要同时动作。

假设PID控制的是Y1,那么Y1启动后再Y2,再Y3,这样延时下去,断开也同样

至于对电网有没有冲击,这个你不用考虑,需要考虑的是对你的车间其他设备有没有影响。

个人觉得,无论有没有影响,都应该分段控制,即36KW一组一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你说的分段控制:pid控制的是y1,然后y1接通,然后y2接通、然后y3,y4,y5,y6,y7接通,比如pid控制输出是7秒,然后y1先接通1s,然后y2接通,y3、y4、y5、y6,y7依次接通?让y2-y7跟随y1联动?
然后pid关闭y1,然后也按一定的间隔,依次关闭y2-y7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你说的分段控制:pid控制的是y1,然后y1接通,然后y2接通、然后y3,y4,y5,y6,y7接通,比如pid控制输出是7秒,然后y1先接通1s,然后y2接通,y3、y4、y5、y6,y7依次接通?让y2-y7跟随y1联动?
然后pid关闭y1,然后也按一定的间隔,依次关闭y2-y7么?

是依次,你可以理解为本来PID输出的是Y1,但实际是Y1-Y7,但又不能同时接通,需要间隔一秒钟一次动作。

假设间隔2秒,那就是全部导通需要12秒钟。

网友D:
7组,36KW,一个温检,一个输出,还想PID
请问7组占地面积长度宽度,温度检测放那里
能达到理想的控制?

网友E:
做设备多年,我一下自看不明白你的是啥设备,一般设备设计思路是7组加热,通常用7个温控。如果你的这个设备是用一个温控同时控制7组加热的话,省钱的话肯定是用接触器器,如果你怕对电网冲击,可以后面加个时序控制,还有一个方案是通过调功器来完成继接触器的功能,但这个价格是比接触器贵多了,各个调功器的控制用4----20MA来做控制信号,信号串连就可以

网友F:
想控制精准的话,用0-10v输出的温控表,首选欧姆龙,或者台达,有PID自整定功能,不用自己调节PID参数,如果如果是自己调,参数不好达不到要求。其次用调功器,这样对电网冲击小点。

网友G:
我们这里有组加温炉,最高温度是300度,总共8组,每组可以设定不同温度。但是每组都有自己的感温线,炉子工作开始加温也不是同时通电升温的,而是一组一组的升温,当每组的温度都升到设定值时,才进行全部的加温管进行PID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7组加热器全部装在一个电阻箱里面,7组加热器,其中一组通过pid控制晶闸管调节温度,其余6组都是手动加热或不加热,然后就一个温度传感器,目前问题就是超温,电阻箱的尾部还安装有一个送风机,把电阻箱里面的热量送出去,送风机的频率是手动设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7组加热器全部装在一个电阻箱里面,7组加热器,其中一组通过pid控制晶闸管调节温度,其余6组都是手动加热或不加热,然后就一个温度传感器,目前问题就是超温,电阻箱的尾部还安装有一个送风机,把电阻箱里面的热量送出去,送风机的频率是手动设定。
很简单的,将6组手动改成自动,温度高了就切,温度低了就投
哦 6组要能够分开切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子温度能精准控制么

网友A:
看了一下你发的两个贴,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跟PID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要搞清楚整个控制工艺。

开始设定150度,鼓风机是循环,然后温度到了后,开始送风,这时超温,如果超温是不是设定温度高了?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开始是循环的,所以温度会高,引风机启动后,进来了室温的风,这时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

如果这样,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要循环,或者温度设定低一点,还有也要考虑室内的温度,同样150度的加热箱

30度的风,与5度的风经过后,肯定得到的热风温度不一样

个人觉得,你现在最好是改变操作方式,比如开始加热就不要循环,还有你目前有PID循环的那组温度传感器应该放在

蝶阀2(工艺热风出口)后面去采样,因为这里才是你需要的最终温度,至于其他六组,你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H:
有个简单的方法:检测具有PID功能的这组电流。
电流达到90%时,加一组加热。
电流低于10%时,减一组加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温度能精准控制么
精准到什么程度,肯定比现在强

将传感器放到“引风机”阀门2左侧,PID控制6或7加热棒
生产前打开蝶阀1,关闭蝶阀2,引风机,鼓风机低速,各加热棒最好也由PLC控制,做不到?起码有1-2个(PID控制的不算)
产前1-2分钟,打开蝶阀2,引风机。
鼓风机,引风机速度由生产要求固定。

有个疑问,既然温度高了,为啥不关1-2个加热棒?

网友E:
看了一大轮,实际上楼主的是烘箱的温度控制,最简单最保险的控制就是7组加热配7个温控就可以,至于排风机,喜欢的话你可以安装个变频来拖,排风量根据工艺要求来控制转速,这样的工艺我做的多了,涂布机就是最典型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大轮,实际上楼主的是烘箱的温度控制,最简单最保险的控制就是7组加热配7个温控就可以,至于排风机,喜欢的话你可以安装个变频来拖,排风量根据工艺要求来控制转速,这样的工艺我做的多了,涂布机就是最典型的应用

但是他这个烘箱温度有点不大好控制,因为最终的温度决定在引风机的出口

而这个地方的温度与鼓风机风速,引风机风速、烘箱温度三个地方都有关系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温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样的控制环境需要进行多种不同的状态测试,然后进行不同段的PID参数设定,不是那么好搞,用PLC集成的PID也不是不能搞,有些麻烦,如果自己用C写的话,估计还要简单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大轮,实际上楼主的是烘箱的温度控制,最简单最保险的控制就是7组加热配7个温控就可以,至于排风机,喜欢的话你可以安装个变频来拖,排风量根据工艺要求来控制转速,这样的工艺我做的多了,涂布机就是最典型的应用
他的应用与你做过的应该不同之处,工件不经过加热棒工作区,他要用热风去烘干类似农产品
但限于财力,连分控加热棒用接触器都不舍得用,更别说各点温度检测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他之前的那个帖里面有说PLC是S7-1500的,能上这PLC的应该不简单,但看这控制工艺又觉得不匹配

按理来说用这种高大上的,应该都很智能才对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说个03年做的一个外企二手设备,或许也就明白了
当年天津某外企的一个二手设备,从瑞士拆机过来,拆装公司暴力拆卸,回来控制系统装不上了,拆时没做标记,线对不上了。

到现场一看,使用NT触摸屏,C200HPLC,三槽底板只装一个远程控制单元,2个远程输入模块,2个远程输出模块
整个程序,就是LD,MOV,END
.......
最后弄完,最多15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

后来又陆续做了10几套,只是PLC换成一体机~为啥没用继电器,你懂的

先前做完还培训一下,后来的,你只要操作工不是瞎子就可以操作~甲方免了岗前培训

网友E:
都用1500了,也不是差钱的主,建议你直接通过调功器来控制加热功率,至于风机用变频来带,很容易满足你的工艺条件

网友J:
一个点控制7个接触器不建议这么用哈。可以7个点分别控制。另外建议增加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温度升不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是租的,明年早些时候到期,租的设备过来之前是坏的,找人调试改造,但是改造又没改温控这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设备租的,差钱的人

网友E:
回楼主话,烘箱电热温控改造简单,根本就可以不用原来的系统,直接自己搭建就可以了,之前改的一台意大利的,三段烘箱,合计十个加热,用的是意大利的机械温控器,配件一套就6000多,我直接改成国产的,100块钱就改一套,十个就1000块,控制比原来精度更高,改设备不要迷信原来的设计,只要你工艺控制合理,有很多方法去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分段,我这里不分段,7组电阻加热器排布一起,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K:
用温控器,不用PLC的PID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