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6):
按理说PID调节,P是比例,I是积分,D是微分。
台达PLC的普通PID(模式选择K0/K1/K2那个)和控温专用的PID(模式选择K3和K4那个),PID是不是也是正常的?有没有哪2个参数是对调的吧?(就像字母是I,但其实代表的是微分)——问题1
看了说明书,普通PID和控温PID的公式不一样,例如普通PID的是Kp,到了控温PID变成倒数了,1/Kp。那么想问下,控温PID下,我改Kp这个参数时,实际到PLC里面修改的是Kp还是1/Kp呢?——问题2

图片1是普通PID,图片2下边开始是控温PID,图3是控温PID

网友A:
你的图没有传上来,去看了一下手册,由于本人文化程度低,这两个公式都看不懂。

网友B:
不懂帮顶

我自己瞎写的,P+I就可以无限接近SV值,

温控还是交给专业的温控器搞定,除非多路,可以考虑用PLC的PID,

PS:国产的温控器非常硬气,导轨式温控器+RS485要卖500+

欧姆龙的E5DC才320,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就是这图片,你帮我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点贵诶
P+I你是用上位机写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点贵诶
P+I你是用上位机写的吗

PLC,后来还是用欧姆龙的温控器,E5DC,感觉还行,小巧可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图片,你帮我截了

要看懂这些,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才行。

如果是想了解温控这块,建议去看台达的专用温控模块,那个相对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