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6):
昆仑通态触摸屏上可以选择16进制BCD格式的数据,但是西门子触摸屏上有这种数据嘛?各位大佬是如何解决CP1H定时器数据问题的。BCD格式的数据,怎么写入?问客服,客服说的是和十进制的用法一样,只是数据类型不一样。。。。。

网友A:
触摸屏上选择16进制或者10进制数据,然后PLC程序中把该数据转换为BCD格式,然后定时器再使用即可。

网友B:
CP1H的程序中将定时器设定值类型BCD改为二进制就完了。

网友C:
CP1H 定时器有BIN,BCD二种工作模式,既然选定BCD其工作范围就是0000-9999
触摸屏只要给出的是BCD就ok了,哪怕选浮点(昆仑屏)
比如 TIM 0 D10 触摸屏给D10的数据是0000-9999,没有ABCDEF,Tim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前面加个&不就编成10进制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面加个&不就编成10进制的了
请举例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是万能的,但是比较麻烦,我看昆仑通态不用转换数据。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做售后,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升级,CP1H现在有二进制的定时器,数据就是十进制的很方便,但是原程序里全是16进制表示的4位BCD。从本质上来说,数据类型就是BCD类型。因此,触摸屏的数据传送到PLC里肯定是要做数据转换,不管触摸屏上是十进制,二进制,还是16进制,到了PLC里,都应该编程BCD码的形式,要不然,CP1H会不会报错?欧姆龙PLC正在研究到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但现在讨论的S是BCD码的定时器,这个其他PLC里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万能的,但是比较麻烦,我看昆仑通态不用转换数据。很方便。
就几行程序,这也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加个&不就编成10进制的了

BCD定时器你如果用&十进制的SV值会报错

运气好如果在&1~&9还好,&10=A,BCD定时器就一脸懵逼了,哈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做售后,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升级,CP1H现在有二进制的定时器,数据就是十进制的很方便,但是原程序里全是16进制表示的4位BCD。从本质上来说,数据类型就是BCD类型。因此,触摸屏的数据传送到PLC里肯定是要做数据转换,不管触摸屏上是十进制,二进制,还是16进制,到了PLC里,都应该编程BCD码的形式,要不然,CP1H会不会报错?欧姆龙PLC正在研究到当中。

“原程序里全是16进制表示的4位BCD”???
PLC里使用的tim是BCD还是BIN,查看
最后一项没√就是BCD,打了?就是BIN

或者看程序

请做个比较,tim不可能使用bin,同样timx不可能使用bcd,指令就限制了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