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7):
西威是意大利的工控产品,本地区主要用于纺织工业。维修资料很少,电路图更极其少见。
利用客户闲放的备品,用一周时间,深入学习研究了一下,实板测绘了部分重要、关键的电路,电路图基本符合原电路板。
供大家参考。

1、铭牌XVY21020-7.5KW

2、下板型号版本号PV33-2L-054001

3、底板正面及各主要元件功能

4、底板背面及各主要元件功能

5、散热器温度传感器、风扇插头

6、维修底板脱离IGBT后直接加520VDC

7、开关电源各低压滤波电容实测电压

8、下板XP插座正面及背面管脚定义

9、西威XYV-21020-7.5KW开关电源电路图

10、C-D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及IGBT散热器温度检测电路

11、UVW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12、Vcc(_26V)和±15V欠电压检测报警电路

网友A:
很多意大利的生产线的原来的控制我基本都给更新换代了,同步系统换成国产的,直流驱动换成国产变频,机械部分也根据工艺改变做改造,不然修起来太麻烦

楼主:
关于Vcc和+15V电压检测电路中,检测电压门限值的计算如下,是否正确,请指正:
关于由TL431组成的Vcc(+26V)、+15V欠电压检测报警电路分析
一、电路

二、分析
1、431的基本特性(U2为0电位参考点。注意:431除可近似等效开关外,其实还有一种所谓的放大状态,此处不做讨论):

2、对IC1的TL431,用于检测Vcc(注意:以下讨论因IC1是Vcc供电,故以Vcc的GND为0电位点):

当8脚相对7脚电压U8-U7<2.5V时,IC1的1-7脚间内阻极大,即IC1TL431截止,光耦IC3也截止。
对于以上IC1电路的具体参数,由于U8-7=Vcc*2.21K/(8.25K+8.25K+2.21K)<2.5V时IC1截止,故有Vcc<2.5*(8.25K+8.25K+2.21K)/2.21K=21.17V
即:Vcc<21.17V 时,IC1TL431截止,IC3也截止,不难看到,IC4也必然截止,F点为高电平1,即:Vcc<21.17V时,报警点F输出高电平1。
3、同理,IC2TL431对+15V电压的检测电路(注意:以下讨论因IC2是±15V供电,故以±15V的中点为0电位点):
当8脚相对7脚电压U8-U7<2.5V时,IC2的1-7脚间内阻极大,即IC2TL431截止,光耦IC4也必然截止。
对于以上IC2电路的具体参数,由于U8-U7=(U15+15V)*2.21K/(22.1K+2.21K)<2.5V 时IC2截止,故有:U15<(2.5V*(22.1K+2.21K)-15V*2.21K)/2.21K=12.5V
即:U15<12.5V 时,IC2TL431截止,IC4也截止,F点为高电平1,即:+15V 电压<12.5V时,报警点F输出高电平1。

网友B(2025-04-25):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