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

楼主(2023-12-07):
今天画完图在模拟的时候发现的,我把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放零线那里会造成电路无法正常运行。就是时间继电器触点动作后,电路马上又会工作。但是如果触点放在火线那里就没这个现象。为什么?以前真没注意过。

网友A:
你这是触点竞争的问题,两个电路都应该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你可以做反复多次的实验(所用元件不变,仅改变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的位置)来证实这个现象。

理由就是时间继电器KT常闭触点不管你接在相线位置还是零线位置,其一动作断开,时间继电器KT吸引线圈一断电就立即复位闭合,你的KM1自锁触点有可能来不及分断(仍吸合状态),这就造成无法正常停止。

因为时间继电器KT的常闭触点间距短,复位速度比KM1自锁触点分断的速度快,KM1自锁触点来不及分断,KT常闭触点又马上闭合,KM1吸引线圈又再次得电闭合。

这种现象在实体元器件连接中经常发生。如果你是在仿真软件中模拟,那就是你的仿真设置或者电路联接有问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触点竞争的问题,两个电路都应该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你可以做反复多次的实验(所用元件不变,仅改变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的位置)来证实这个现象。

理由就是时间继电器KT常闭触点不管你接在相线位置还是零线位置,其一动作断开,时间继电器KT吸引线圈一断电就立即复位闭合,你的KM1自锁触点有可能来不及分断(仍吸合状态),这就造成无法正常停止。

因为时间继电器KT的常闭触点间距短,复位速度比KM1自锁触点分断的速度快,KM1自锁触点来不及分断,KT常闭触点又马上闭合,KM1吸引线圈又再次得电闭合。

这种现象在实体元器件连接中经常发生。如果你是在仿真软件中模拟,那就是你的仿真设置或者电路联接有问题啦。
老兔子回复必出经典。我始终没有看出来原因,经过老兔子讲解,透彻了。

楼主:
这个情况我需要实际作成电路确认,大家等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我需要实际作成电路确认,大家等结果。
图片文字太小,费眼镜所以没再看
电脑模拟可靠吗?
老兔子说的有道理,实际也可能不发生~与选择器件有关,图2这样用的也常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357&page=1
可以参考这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