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7):
现有多台,变频器出现开机不复位,5个8,cp30,不启动等故障,谢谢

网友A:
多台这样就得联系台达售后了,刷机还是得在官方指导下整。

网友B:
这个不是要刷机,应该是系统启动不了,检查一下启动回路吧

网友C:
厂家是不可能把程序给你的,不要想了,人家厂家就是靠芯片里的程序活,会让你轻易拿到?

网友D:
按你所描述的都是硬件故障,和刷机没有关系,搜索网上,应该有些是通病,例如5个8应该是启动自检通不过,某路电压不正常,换电容就好。

网友E:
找台好的,把存储芯片拷过去

网友F:
CPU板没有启动。
应该查一下CPU板的+5V主电源,电压不足,或纹波过大。

网友G:
我有工具,但没有固件。你这个不像是固件故障。

网友H:
5个8应该是启动自检通不过

楼主(2024-09-29):
现对台达ms300破变频故障梳理下,出现5个八是控制板问题,hd6驱动问题等,驱动电源板问题只能报废,因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