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DA08V设置

楼主(2023-12-07):
NJPLC配合CJ1W-DA08V模块,IO映射需要设置哪些参数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NJPLC配合CJ1W-DA08V模块,IO映射需要设置哪些参数en

IO映射不需要设置参数,仅需要在对应模块上右击,选择新建设备变量.

如果你需要更改前缀,那么可以选择创建指定前缀的设备变量,或者在模块配置中更改设备名称后再行创建设备变量.没有必要为每个参数都连接设备变量,你可以选择要创建的参数然后右击选择创建设备变量来为某些参数设定设备变量.

当你建立完设备变量后,你的全局变量表内将生成对应的变量,当你不在需要连接设备变量时,除了在模块配置中删除对应的设备变量外,你也需要去全局变量表中删除对应的变量,或者在视图--变量管理器中删除不使用的变量.

除了建立设备变量外,你还需要依据厂家给你的硬件手册接线并设置通道信号类型等模块参数.

建议将不被使用的通道设为Disable用来节省扫描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几组设备变量代表什么意思呢,只搞懂Ch1_WrAO是模拟量输出通道;模块要保证正常输出模拟量,哪几组参数变量是必须要Enable

楼主:
后续都设备变量全部都创建完,哪些才是必须的,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NJPLC配合CJ1W-DA08V模块,IO映射需要设置哪些参数en

IO映射不需要设置参数,仅需要在对应模块上右击,选择新建设备变量.

如果你需要更改前缀,那么可以选择创建指定前缀的设备变量,或者在模块配置中更改设备名称后再行创建设备变量.没有必要为每个参数都连接设备变量,你可以选择要创建的参数然后右击选择创建设备变量来为某些参数设定设备变量.

当你建立完设备变量后,你的全局变量表内将生成对应的变量,当你不在需要连接设备变量时,除了在模块配置中删除对应的设备变量外,你也需要去全局变量表中删除对应的变量,或者在视图--变量管理器中删除不使用的变量.

除了建立设备变量外,你还需要依据厂家给你的硬件手册接线并设置通道信号类型等模块参数.

建议将不被使用的通道设为Disable用来节省扫描时间.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NJPLC配合CJ1W-DA08V模块,IO映射需要设置哪些参数en

IO映射不需要设置参数,仅需要在对应模块上右击,选择新建设备变量.

如果你需要更改前缀,那么可以选择创建指定前缀的设备变量,或者在模块配置中更改设备名称后再行创建设备变量.没有必要为每个参数都连接设备变量,你可以选择要创建的参数然后右击选择创建设备变量来为某些参数设定设备变量.

当你建立完设备变量后,你的全局变量表内将生成对应的变量,当你不在需要连接设备变量时,除了在模块配置中删除对应的设备变量外,你也需要去全局变量表中删除对应的变量,或者在视图--变量管理器中删除不使用的变量.

除了建立设备变量外,你还需要依据厂家给你的硬件手册接线并设置通道信号类型等模块参数.

建议将不被使用的通道设为Disable用来节省扫描时间.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还不够详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创建设备变量是十分详细了,但我对IO映射这几组参数实际意义不了解,创建完后怎么使用呢,哪些是必须要使能的才能让其正常输出模拟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写梯形图或者ST程序时怎么做呢,创建好的模块设备变量怎么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下这几组参数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下这几组参数意义
会查英汉大词典或者百度翻译吗?

会的话把人家注释翻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