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r电线接线,用冷压铜管还是低温焊锡环?

楼主(2023-12-08):
家里装修改造,空调内机电线不够长要接线,2.5的bvr线,问下各位大佬,是用焊锡环可靠性更高,还是用紫铜管冷压接线可靠性更好?如果是硬线又应该怎么加长接线?

网友A:
物理链接+焊锡

网友B:
冷压加灌锡

网友C:
不都是电工接法电工胶带吗?

网友D:
别纠结,缠紧了都没事。

网友E:
多裹自粘带,防水胶布。电流不大用到空调报废也不会断。

网友F:
空调还是用4平方的吧

网友G:
铰接后再上焊锡,用到你空调报废那接口都还没坏

网友H:
是我的话,对接后缠多两圈电工胶带就行了。

网友I:
直接接线 缠上胶布

网友J:
2.5的线不用纠结;空调线还是4平方靠谱

网友K:
直接用手拧一起,钳子捏几下,胶布缠起来。OK!

网友L:
BVR线,2.5方的有点细了,
不用压接也可以,用钳子缠紧,沾上锡,绝缘胶布多缠些,也是可以的。

网友M:
低温焊锡环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