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8):
电脑是联想拯救者游戏本,处理器15-9300H,运行内存16GB,但是博途在线监控程序要反应半天才能刷新出来,取消程序监控也是要反应很久,还不如同事的小米轻薄本,按理说游戏本性能比轻薄本好很多,但是就是反应慢

楼主:
CPU和运行内存都没占用完,但是反应就是慢

网友A:
可以试试插一根网线,可能你会发现好不少

网友B:
再加16G也看不出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为啥无线网这么慢,严重影响我处理问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16G也看不出快。
真的没办法了,今年上半年用基恩士就没这毛病,反应快处理问题速度也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为啥无线网这么慢,严重影响我处理问题的速度

不知道。

我的AX211 wifi6 网卡也卡,搞不懂,PING值也不高。

估计是小包数据太多

网友D:
感觉像是系统问题

网友E:
无线这种东西用200smart这种小型的没问题,博图我还真没拿无线连接过,这可能不是WiFi6的传输速度问题,也不是数据过大的问题,可能是博图软件的网卡接口驱动问题。

网友F:
内存没占用完,不代表速度就OK,内存也有频率,有2666MHz,4800MHz,5200......
另外固态硬盘也有写入速度,有480MB/s,有4150MB/s

网友G:
我用七类网线下载博图触摸屏程序,触摸屏上能5秒内加载到100%;用无线下载,起码20秒以上

网友H:
找到原因了没?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I: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J:
游戏本虽然性能强,但感觉楼主这个主要问题在通讯上,所以小米轻薄可能也轻松超越。想些解决通讯速度的方法再试试。比如连上以太网卡试试,换个新出的路由试试。

网友K:
确实挺卡的,我比你的CPU好点,其它配置也差不多,也不快。

网友L:
回复 网友A:
WIFI的延迟能达到网线的10+倍甚至几十倍,监控PLC时PC与PLC大量小数据包一问一答的交换,延迟就更体现出来了。WIFI相当于公交车,网线相当于出租车。

网友L:
你通过网线和WIFI PING一下PLC,多PING几次,看一下延迟立即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确实有可能,到时候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通过网线和WIFI PING一下PLC,多PING几次,看一下延迟立即明白。

其实吧,WIFI6和有线LAN,PING值都差不多,但是WIFI就是卡,慢,我的配置也不是太低了12500H+AX211,算是主流吧,就是无线慢,卡,有线就没啥问题。

具体原因也不得而知,所以,调试博图产品,还是带一根长网线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被楼主的程序架构,吸引住了!

网友M(2024-01-07):
用固态硬盘,加大内存,上工作站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被楼主的程序架构,吸引住了!
这个框架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