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8):
一个项目应尽量多留一些点,这为今后项目的完善是有很大好处的,随着工艺的不断完善,经常要添加一些测点和一些控制输出点,因此项目前期预留的越多对今后的改进就越有利,那么问题是smart200最多也就能连接6个模块,实在太少!
然而德嘉出品的ET200SP CN 200A,使smart200 的模块扩充数量可以达到12个,这还不算完,如果再加一块ET200SP CN 200A,就又可以再扩12个,震撼吧!
结论就是:如果你使用smart200 只要预留足够多的柜体空间就可以了,有了该产品,你可以用smart200 做中型项目了。

网友A:
给个手册看一下,另外整个连接我看看价格。

网友B:
那程序扫描上受影响吗  多一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这个是手册,请查收
链接如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963965796.28.1d65e1efW8G9iZ&id=713756863593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有影响的的,走Profinet通讯,速度很快。

楼主:
       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通过以太网物理层进行连接,并且支持自动识别和自动配置功能。当设备加入PROFINET网络时,PROFINET控制器可以自动识别新设备的类型、地址、属性等信息,并自动为其配置IP地址、MAC地址、网络参数等。

优点:

高效性:PROFINET基于以太网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和扩展,因此具有高效性。它支持高速、可靠、精确的实时数据传输和网络通信,可以满足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实时和非实时通信需求。

灵活性:PROFINET支持多种网络拓扑结构,包括星型、总线型、环形、树形等,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和网络性能要求进行灵活选择。同时,PROFINET还支持多种冗余机制,如设备冗余、路径冗余、端口冗余等,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T200SP CN系列选型表

网友C:
这玩意儿支持1200的PN从站嘛

网友D:
看着挺好的,有机会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支持一共有五种型号,按照型号可支持的PLC类型有1200/1500/300PN/200Smar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机会可以使用下,效果还是可以的,使用也很简单,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