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8):
我们有一套焙烧炉,最后一级流程是静电除尘(含金粉尘),车间电工反应两组静电除尘装置的其中一组经常坏绝缘子,2-3周就裂开。
电工说绝缘子换了供应商,从中国买的不好,但是同样的绝缘子用在另一组除尘装置上就没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再问,说整流变压器坏了,准备换新的,但在我的理解,无论变压器还是整流器损坏,电压应该只会降低不会升高,不可能因此损坏绝缘子。
再沟通,说焙烧炉那里给风不足,部分透气孔是堵塞的,燃烧不行,我就问是否因此造成后级粉尘量过大,在绝缘子表面行成闪络放电,损坏绝缘子。问他们电压电流变化情况,他们说容易坏瓷瓶的那个电压高、电流低。
对我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有熟悉冶炼设备和静电除尘设备的师傅们请提供一些信息,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状况来分析,造成绝缘端子坏的原因就是电压偏高,电压偏高后在绝缘端子的地方经常性的高压防电,端子的物性疲劳从而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状况来分析,造成绝缘端子坏的原因就是电压偏高,电压偏高后在绝缘端子的地方经常性的高压防电,端子的物性疲劳从而失效
按说绝缘子交换过去能行,就排除了质量问题,再就要怀疑电压异常或放电的问题了,但是更高的电压从哪里来呢,不管变压器还是整流器出故障的话,应该电压降低不会电压升高吧。
下周他们检修,我进设备里面看一下再来请教,现在只是隔皮猜瓜。

楼主:
粉尘全部清理干净,不带料试车发现电流与另一台正常的接近,但是电压很低,几秒钟之后低电压保护动作,停止输出,排除了以前怀疑的粉尘问题和压缩空气里含有部分水分和油污的问题。
同时也在深入了解中得知绝缘子破裂是以前的事情,当前面对的问题就是高压不输出,一开始的切入思路被带偏了。
再问,又了解到阿尔斯通的技术支持远程服务的时候建议换高压发生器控制板,但是换上之后只能用2-3周。
已安排电工拆掉电线,逐个检查绝缘,然后在一个一个通电测试,都没问题之后把新的高压发生器换上。

网友B:
装一个电流检测器,当发现对地短路,立即输出信号。

网友C:
如果是高压发生器出问题,换上新的绝缘子还会问题在线
绝缘子擦拭干净放到其他地方,问题转移就是绝缘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获取的初始信息有误,现在我看到的是保护动作,类似电流限幅,现场电工和操作工给的信息需要筛选,他们会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描述,只能等我休假回来跟一段时间的班,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