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求助沈工

楼主(2023-12-08):
单板屏蔽管压降 静态电压都对 启动后静态电压也对 装上模块启动2340

楼主:
启动后动态电压也对

网友A:
测一下波形,对比一下电流,看一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元件。有时候只要启动或上电不正常,原来修好的还会坏。
有次修ACS800,去了现成不下5趟,无论在家怎么测试都没有问题,到现场带电机运行几小时或几天就报2340.
后来换了连接排线才彻底解决问题。排线怎么测都没有问题,或许是年数较多老化,反正最后换排线以后一直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