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8):
大佬们有没有出口印度设备的电气规范?

楼主:
电气选型这块有些懵逼

网友A:
电压一般都是415V的,直接启动的交流电机,变压器需要特制。交流接触器,变频器,一般都能耐压415,不用换。其他的国内怎么用出国就怎么用。

网友B:
圈子内都不喜欢和美国佬和印度人做生意的
如果真要做,不但很多技术指标要合法合规,还要有要到那边出差的准备

网友C:
印度它自己都没啥标准规范,合不合规全是领导说了算。。就像前段时间小米被罚几十亿美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D:
380V的设备发过去一样用,他们那边电压不稳的,普遍比较低。
当然客户是大厂就不能这样搞了,大厂还是很先进的。

网友E:
前英殖民地国家普遍用的低压标准是变压器端电压440伏,负载额定电压415伏,和我们用的变压器端电压400伏,负载额定电压380伏有区别,在这一点上很多国内来的技术人员容易把415伏当成最高电压,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国产电动机一般可以用,我们在现场使用了不少的国产380伏电动机,没问题,当然电动机最好也是换成415伏的,国内大电动机厂家都有这种产品,要不然你和客户解释很费劲的,前段时间隔壁公司的一个加拿大华裔电气工程师就在电压匹配问题上和厂家吵得一塌糊涂,他因为质疑电压问题要阻止承包商施工,如果和不懂汉语的客户发生类似争议,更难沟通解决。
但是灯具和加热器以及补偿电容以及浪涌保护器就不行了,必须按照440伏/415伏的电压匹配,否则会严重缩短使用寿命或直接没法用。
控制回路尽可能用直流,用输入侧宽电压的开关电源来弥合电压等级的区别。
控制电压用交流或直流110伏较多,一般现场只有415/240伏电压的要采用控制变压器转一下,很少直接用用控制电路。
密闭或潮湿环境从变压器出线总开关开始就要用漏电保护,比较认可那种外置式的漏电保护继电器(Earth Leakage Relay),国内常用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很少见到,如果要配用,最好提前和客户沟通好。
我们用在GGD柜或者小控制箱那种开箱柜门直接分合闸的操作方式是不允许的,要么用分合闸按钮,要么用连杆式机构分合开关。
三相线和地线、零线的色别和我们的不同,我在这从来没动手接过线,记不住具体色别。
中压普遍采用3.3千伏。
如果方便,做好一些配置之后可以给客户发邮件进行沟通,一来防止货到现场再改动,也防止产生纠纷的时候没有抓手,老外哪怕是一家小作坊,也会在技术协议和合同上把要求和责任以及后续的纠纷处理写的尽可能详细,只要是约定之外的要求,一律额外收费或不应允。我们的习惯是默认客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卖出去设备除了指导调试就没啥大问题了,老外普遍是购买全套服务的思维,这种差异造成的麻烦数不胜数。

网友F:
看来工厂都要往阿三那里搬了。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有些出口国外的设备也有可能是国人使用,我有做的触摸屏都是纯中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