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9):
欧姆龙里转指令只有个BIN转BCD,或者BCD转BIN,请问一下,我在触摸屏,设置的数据类型是整数INT,放在D100,那么到了CP1H里如何转换成BCD码呢?因为CP1H定时器是BCD码形式。但是欧姆龙本身没有整数转BCD码这种,只有BIN转BCD,所以,各位大佬,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三菱西门子松下,数据类型都有整数,双整数,WORD,浮点数什么的,CP1H里,数据类型好像就只有BIN和BCD。完全把人整神。。。。。其他触摸屏链接到CP1H里,数据怎么转化,比如,我伺服脉冲数量,

网友A:
三,西,欧是不同的祖,指望一样?最多雷同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哪里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欧姆龙里的BIN代表了什么?是16位整数?还是WORD? BIN百度解释是二进制,欧姆龙里的TIMX也是用的BIN数据类型,客服说BIN数据类型直接有10进制数就是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编程软件里指令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欧姆龙里的BIN代表了什么?是16位整数?还是WORD? BIN百度解释是二进制,欧姆龙里的TIMX也是用的BIN数据类型,客服说BIN数据类型直接有10进制数就是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数??
欧姆龙BIN是将BCD码数据转换成BIN数据,16bit数据,没有用“位”是因为很容易与PLC中其他用到位的指令搞混。
就像“客服说BIN数据类型直接有10进制数”
这个表或许不需要多解释

回到楼顶的问题
D100 的数据在0~9999(没有ABCDEF)它就能正常工作

使用TIMX指令,D100里的数据就可以使0000~FFFF
所以要看使用的指令

触摸屏,只要给过来的数据符合PLC指令要求就可以
这是早就交付使用多年的定量仪,“设定值”是触摸屏给定,“计时”TIM指令工作时值
注意看触摸屏“构件输入属性”限定输入值0~999.9 。“数据格式”浮点数~灰色

在组态时没特意选什么数据类型

如果在PLC再特意做什么数据转换,有可能会弄巧成拙
请看。D0=1234,你说它是BCD还是16进制?or bin

所以请结合具体指令要求去给定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三菱西门子松下,数据类型都有整数,双整数,WORD,浮点数什么的,CP1H里,数据类型好像就只有BIN和BCD。完全把人整神。。。。。其他触摸屏链接到CP1H里,数据怎么转化,比如,我伺服脉冲数量,

CP1H有些地方是智障,

没有浮点传送指令,但是可以用浮点减法加法之类的搞定

其它都差不多,不过没有字节类型变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浮点传送指令,但是可以用浮点减法加法之类的搞定”
试试MOV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浮点传送指令,但是可以用浮点减法加法之类的搞定”
试试MOVL

找个不科学。

找个是2个字传送,功能能达到,但是不科学。

变量如果是DINT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编程软件淘宝买的,指令帮助全是英文,然后官方的资料目录也全是英文。。。我都被整神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中文手册到管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