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运算结果上升沿下降沿等问题,

楼主(2023-12-09):
CP1H的说明书里,上升沿和下降沿,只能用在输入点,或者输出点上。那我支路上,如何加入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呢,西门子和三菱都有,直接调用,偏偏欧姆龙找不到。。各位大佬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了键盘上的PgUp,和PgDn没有反应。

网友B:
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替代:

网友A:
UP是指令,与你熟悉的P(指令)↑ 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上升沿嘛和西门子的1P1一样的是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点上升沿我会@LD就是了。主要是支路上升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上升沿我会@LD就是了。主要是支路上升沿。
你说的是以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