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9):
今天用西门子博图查找IO点,发现只能通过交叉引用这样的信息来找,而交叉引用只能弹出个页面,告诉我这个点在哪个程序块中,但是无法定位到具体的位置。比如三菱里我查找能直接跳到相关位置,SMART中的查找也能跳到软元件所在的位置。而博图是否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A:
交叉参考界面应该列出了使用的位置,是读还是写,你点击对应的位置不能跳过去吗?或者看看下面的显示区有没有
+1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西门子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能靠交叉引用来查询

网友C:
挺方便的啊
+2

网友D:
点蓝色的不就是跳转到使用的位置了吗

网友E:
感觉西门子的查找很方便,点一下就到使用的位置。

网友F:
直接查找也可以,就是小望远镜的那个。

网友G:
程序编辑窗口的上方,直接有一个按钮,点一下就可以跳到元件的使能点,并不需要打开交叉参考就可以跳转!
在下方的交叉参考窗口,可以展开各个程序中的使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