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0):
触摸屏资料太难找了,官网只有两个编程软件介绍。
也没有下载链接,单片机脚本编程软件说明书也木有。
CSDN下载一个垃圾文档,全是反反复复的重复片段。
愁啊愁,愁白少年头

网友A:
应该有帮助吧。编程软件自带的帮助。

网友B:
说的什么意思?
单片机编程?
要通讯吗? 那实现简单的modbus就行.

楼主:
触摸屏按钮 单片机输入输出 怎么关联起来呢
中达优控和仿三菱单片机只要软元件号对上就行了
昆仑似乎比较麻烦

网友C:
正常应该用modbus通讯了
地址之类的确定好

楼主:
看来得买一本modbus研究研究

网友A:
https://item.jd.com/13012643.html,好像关于modbus的书就这个了。

网友D:
什么单片机,论坛有大佬,没准可以给你弄个程序,触摸屏这个都好说,搞单片机的一般用串口屏,这没难度的。

网友E:
你是IT转自动化吧?你是说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板式PLC(你说的单片机)?
如果板式PLC是仿的三菱,那么一般来说是有MODBUS功能的,直接用触摸屏的MODBUS功能就能特别方便的与PLC通信上,如果PLC没有MODBUS功能,但只要能支持RS485通信,你可以使用触摸屏的自由通讯功能,通过脚本来实现与板式PLC的通信。只是要注意,昆仑通态有点特别,如果你有驱动程序,你关联内部变量与通信终端,他后台自己实现通信。

楼主:
STC单片机啊 仿三菱PLC模拟功能没那么丰富

网友F:
涉及到单片机的这个屏的资料是挺少的。

网友G:
自己整一个屏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就自己整了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