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调速阀有这么好用吗

楼主(2023-12-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东西是一个先导单向调速阀,一般试用场景是气缸垂直安装,防止断气或其他原因导致重力拉动气缸伸出。

网友B:
先是二位五通阀,后是三位五通阀。

网友C:
放气孔调的就是流量。开的越大,动作越快。

网友D:
适合在轻微负载工况,我就做了一套自动纠偏

网友E:
关键是五通三位阀要好。

网友F:
如果不带负载是可以的,带负载完全不行,根本停不稳

网友G:
这东西中看不中用,的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这个只能用时间来控制吗?

网友I:
(?●?●)?:在气缸的进排气口上分别安装一分二接头,并在其中一个分口接上单向节流阀,能不能模拟出来视频里的效果??

网友J:
用五通电磁阀就可以任意位置停了,跟它这个调速阀没什么关系

网友K:
就是一个节流阀吧

网友L:
挺好用的,不过接头处有时候是真崩啊。

网友M:
应该不能定位吧!

网友N:
比这个好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比这个好多了吧

你这个气缸太小了,换个大的也能停

网友O:
看到最后,又是带货的
解决它的问题有2个2位三通就好了
在4机部所属显像管厂生产线上,过线搬运机械手上用过,显像管停在约70度半空等待工位信号~此项改进,年产量增加7%

网友P:
我女朋友她说她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