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1):
最近需要几只LW12-16/4.0733.3的万能转换开关,但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这个开关的资料或点位接线图,万能的坛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开关的资料,请告知一下,感谢万分

网友A:
做这个万能转换开关厂家太多,而且型号开头还一样,光凭这个型号很能知道点位接线图,你很多时候就是定制的定位图,从而定制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流传下来的资料没有了,只剩下型号了,也没有接线的点位图,就问过几个大厂,都说是定做的,没有公开资料,所以就麻烦了。本想去实地测量接线,但机器不能停。烦

网友B:
去淘宝找一找,可以拍实物照片提供给客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也好弄,主要看你是几个位置,长度够不够;如果原本不是很长,可以把各个位置配置节点多搞几个,后期自己把需要短接的接一下

网友C:
看后面的4.0733.3,这就是定制的,你找到使用这个开关的机器厂家才能确定!

网友D:
在买这个的那里,它肯定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