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1):
蒸汽冷凝水温度150度用什么液位计比较好,各位大神可否推荐一款性价比搞的液位计,使用稳定,测量准确带远传

网友A:
看你的名字,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

网友B:
磁翻板 !主要还是要看安装环境!你的容器样式!

网友C:
什么叫性价比高的?直接说便宜的不能用的

网友D:
你确定蒸汽的冷凝水温度是150度
目前技术,常规的蒸汽发生器产生蒸汽温度150度都比较困难,当然用非常规也是可以产生高于150的蒸汽,但那冷凝水就很少有这温度吧
高温蒸汽环境下,最保险的是不锈钢球加不锈钢带液位检测,但自动化程度低

网友E:
蒸汽温度也就140-160,你冷凝水150度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F:
还是采用物理类型比较好,稳定性高些。

网友G:
蒸汽冷凝水温度150度有点颠覆我的物理概念,得在多少个大气压下才能产生温度这么高的冷凝水?

网友H(2024-04-15):
超超临界蒸汽温度500多摄氏度,压力30多Mpa

网友I(2024-05-23):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