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2):
三相星形连接,9KW加热管,算下来电流14A不到,

用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客户要求)

目前配置:固态继电器40A,保险20A,空开C32,

以上,目的预防工件对加热管短路(固态输出对地短路)(也是客户告示的)

问问有经验的大佬,以上配置有没有问题?

现在就想保护固态,耐用一些

网友A:
用快速保险...

网友B:
公司的包装机加热都用的固态,天天烧也没见坏过。具体使用的话长15年无故障运行,短的5年了运行至今。用好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保护固态,断路器最好用B型,保险丝最好还是快熔,就像楼上说的,加热管烧坏了不对地短路,其实有没什么好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固态,断路器最好用B型,保险丝最好还是快熔,就像楼上说的,加热管烧坏了不对地短路,其实有没什么好保护的

工件运行中会碰到加热组件,有时候会撞断,有时候会撞到加热管接线丝杆,

网友D:
加热丝断的比较多,短路较少

网友E:
固态要么无故障,要么就是电流烧毁,没什么可以保护拯救的!

网友F:
14A的工作加热电流,你直接用20A的快速熔断器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保护固态,断路器最好用B型,保险丝最好还是快熔,就像楼上说的,加热管烧坏了不对地短路,其实有没什么好保护的
断路器用B型的。这个挺好。有时间我们这里也建议改一下。

网友H:
断路器C的不行。

网友I:
还要配主回路接触器!启动加热后接通主回路!如果温度失控超温非常多 还要断掉主回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要配主回路接触器!启动加热后接通主回路!如果温度失控超温非常多 还要断掉主回路电源!

RS485反馈到了PLC,温控器带温度反馈,加热电流反馈

PLC这边设计了一个小继电器控制温控器电源。

接触器贵,舍不得

网友J:
让机械师解决工件碰加热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机械师解决工件碰加热棒问题

解决不了,工人操作的问题。

后期维修应该不用我管,毕竟是人为操作的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之前遇到过 固态继电器击穿了 ,直通了,只要你不关电加热了停不下来!只能断主回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遇到过 固态继电器击穿了 ,直通了,只要你不关电加热了停不下来!只能断主回路才行!

这个不怕,现场有工人守着,后期不行再加接触器,毕竟都是成本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机械师解决工件碰加热棒问题

解决不了,工人操作的问题。

后期维修应该不用我管,毕竟是人为操作的问题,
机工不能算机械师
装防撞护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机械师解决工件碰加热棒问题

解决不了,工人操作的问题。

后期维修应该不用我管,毕竟是人为操作的问题,
机工不能算机械师
装防撞护栏呀

工艺结构就固化了,没办法,加热管上下,工件在中间,烤箱前后移动,

网友K:
保险20A合适,加热属于阻性负载,C32空开也合适,保护40A的固态。固态要注意散热,如果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下一定要做好散热,选型的时候选质量好一点的,还有固态的控制器控制策略要合理。早期整过PTC电锅炉,用的就是固态,这玩意在冷态启动时电流极大,所以控制这边基本都是不会让他完全凉下去,这样固态这边就不存在经常大电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