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2):
如题,感觉不大,但看见有人直接用来驱动24v电磁阀,气动电磁阀大概还可以,油压电磁阀也是直接驱动,点不会烧的吗?

网友A:
正常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就怕外面短路 会烧PLC 的输出点

网友B:
这是FX3U的

网友C:
一般是通过中间继电器。

网友D:
不嫌触点烧了维修麻烦就直接带;

网友E:
3W小阀没有问题 !大的就加放大板 中继!直接怕是不行的!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的一般都会加中继的,电磁阀类的那边都是线圈,通断电的瞬间是有电流涌过来的,设备端如果滤除了这个反向电流,问题不大,如果没有滤除,那这个输出点报废的可能性极大,一般都是光耦就黑了,维修也比较方便,PLC壳子拆开热风枪把坏的光耦吹下来,再焊上一个功率电流一样的即可。所以最优方案是用中继隔离一下。

网友G:
应该有些电磁阀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比如250ohm的, 电流才0.1A, 当然反压高可以用反向二极管消耗.
就是在安全仪表范围, 还必须板(卡,模块)级驱动, 不能加继电器. 因为安全有个要求就是, 板带线路诊断. 发生到电磁阀的线路断路/短路, 是可以检测到, 并报警的. 这是为了在真正动作时, 保证实际现场动作, 否则就造成安全问题.
碰到的应用中, 不少需要di/do带线路诊断. 过继电器是不行的.

网友H:
功率角度能带很多电磁阀
如果电磁阀不在箱体内,最好加中继

网友I:
不建议你直接带电磁阀,经过中间继电器会更好,如果是多好个电磁阀,就用继电器模组

网友J:
4V210那种小阀我直接带,

欧姆龙的CP晶体管暂时没见坏的。

哪里有那么娇气。

网友K:
中间需要加继电器,不然外围一个短路,就给你的点干废了。

网友L:
常用的4V210电磁阀3W,PLC的晶体管足够了,加继电器实属浪费

网友M:
为了省点钱可以不用继电器。

网友N:
估计厂家就是减配了